关于PCB LVDS 传输线上串联磁珠的问题?

楼主(2015-10-17):
最近做产品,需要用到LVDS,看到以前一块友商的板子上LVDS 驱动板上数据线上靠近连接器的地方串联了磁珠,按理说LVDS信号有200多M,串联磁珠不是直接增加了其传输线阻,会使信号衰减吗,希望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下?
大概是这样

LVDS发射端用的芯片是SN75LVDS83B

网友A:
窃以为此处该上共模电感,譬如MURATA的DLW21xxx
有人可能抄了原理图不明原理,所以把共模电感抄2个独立电感/磁珠
也有可能是为了过EMC测试,而故意串进去衰减的
我还见过有人LVDS串电阻,CLOCK线上并电容的

网友B:
因为离连接器较近,是不是为了阻抗匹配,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C:
共模电感

网友D(2020-04-30):
为了过EMI

网友E:
应该要用共模电感的,但是也有看到用磁珠的。

网友F:
应该是共模电感

网友G:
从图上已经放了共模电感,圈起来的部分楼主可以再确认一下,有可能是0欧电阻;如果确定是磁珠,那可能是为了抑制高次谐波EMI

网友H(2020-07-16):
一般是因为EMI原因 ,为了抑制高次谐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般是因为EMI原因 ,为了抑制高次谐波

遇到楼主同样的情况,也是串的磁珠。。一般是用多大的呢?

一般是不使用磁珠的,LVDS信号应该使用信号用的共模电感。

网友J(2021-11-15):
EMI与SI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SI强调信号完整性,尽可能保留谐波成分,EMI强调尽量衰减高频成分,因此,在满足SI条件下,尽可能降低上升时间,满足EMI要求;说回图中,理论上应该是加共模电感的

对的。 在处理CLK信号时特别明显,比如为了过传导或辐射加了磁珠, 自由场100V左右就可能出现抖屏或花屏,如果是48V的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K(2022-07-12):
看图片更像是差分线加了ESD器件。。。

网友L(2022-11-23):
可以拆下来,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