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508读不到GP2电平,设置哪里吗?

楼主(2015-10-17):
即5脚,印象中是要配置什么的,一时想不起来了,请提示下

网友A:
要设置输入输出

楼主:
为了试验问题,所有端口都设计输入了,问题依旧

网友B:
手册上有呵,  OPTION T0CS=0  (如是T0CS=1 则为外部脉冲计数方式)

网友C:
设置输入输出,再加个上拉电阻,就OK了,多简单呢,晶振不用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有呵,  OPTION T0CS=0  (如是T0CS=1 则为外部脉冲计数方式)

感谢您的回复,我刚才看了一下程序是0的,最小测试时没有设置这项,默认是0吗?确认管脚已设置为输入手册和都快看穿了,请帮帮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输入输出,再加个上拉电阻,就OK了,多简单呢,晶振不用说了吧

感谢您的回复,电路下拉电阻的,测试现象如下:确定管脚设置为输入
低于2v时为0, 2v时状态不稳定~2.2v左右为1~维持到1.7v左右变低~有一个大区间不稳定~~换了几个芯片都是这样子~调整到GP3正常,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手册都看穿了,没有头绪,请帮帮忙~

网友B:
这不是正常的吗,你还要咋样:lol
本来GP2内部没上拉,结构与 GP0  GP1  GP3  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正常的吗,你还要咋样
本来GP2内部没上拉,结构与 GP0  GP1  GP3  不同!

感谢您的回复,是检测不到高电平,是我描述不清不好意思哦现在的情况下引脚1k电阻接地,开关接12v,检测不到高电平~测试现象如下:确定管脚已设置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