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教你自制12V 呼吸灯,附电路图,制作过程

楼主(2015-10-17):
刚刚流行起来的呼吸灯,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吧?呼吸灯一般是做在手机、鼠标、电脑机箱,家庭灯具等等上。在处于电话短信或是处于充电的状态时,呼吸灯都会一 亮一亮的,像人的呼吸一样有节奏,会给大家起到提醒的作用,好看又实用。这里小编教大家如何自己 DIY 一个呼吸灯,并有视频详解呢!

PCB 制作详细步骤请看:
PCB 制作:
LM358呼吸灯电路图。

元件清单:

单面覆铜板,A4纸试打出大小,勾刀裁剪,锉刀修边。

楼主:
热转印纸,就是有光面胶的纸,广告纸也行,捡的一张正好 A4大小。

板用砂纸打磨去氧化,有图像一面盖在板上,电熨斗烫,有蒸汽的需关掉.

烫完冷却后,基本已印在板上,记号笔补补覆铜区,下图补好,晒晒阳光。

大盒套小盒,大盒装开水,小盒装药水,然后摇啊摇。

板面冒泡,药水微蓝,铜慢慢消失,捞出来,自来水冲,吹风机吹。

最细钻头,透光检查。

砂纸打磨,覆铜区少许过蚀

分享学到的教训:
1,一味追求体积小巧,焊盘过小,焊盘间距过小,容易连锡;
2,烙铁头使用不当 ,贴片焊接,还需要努力学习;
3,引脚间距未精确测量;
4,打印机墨的浓度需调更高;
5,没绿油涂的情况下,尽量保留阻焊层,只打磨出焊盘;
6,不能贪便宜,一定要用好锡。

楼主:
PCB 制作完成。下面准备焊接。
转印、刮焊盘、备元件准备焊接。

焊好

网友:
可以制作一长串的就好玩了

网友A:
如何用单片机做呢,很是期待这个

网友B:
这个一长串是怎么做,那个是同时亮灭变化,还是连续亮灭流动变化。

网友:
下面那个跟上面的做的长的不一样啊,这是怎么个意思。

网友C:
魅族手机上就有呼吸灯,学学让学生做个毕设

网友C:
如何结合单片机通过呼吸灯实现控制呢?

网友:
PMW脉宽调制就可以实现呼吸灯。

网友D:
前面的电路和后面的焊接好的不是一个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