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PA输出与开关之间加π衰/两个saw串联/PA地不分割开

楼主(2015-10-17):
麻烦请教三个问题:

1、PA输出与开关之间可以加π衰吗?上一版测试PA与开关之间匹配得不是很好,想在PA输出之后加一个0dB的π衰来增加匹配,不过好像没    见过这样的设计,大部分都是在PA输入前加π衰。

2、能不能把两个saw串联起来使用?因为上一版测试感觉一个saw对带外的抑制不够。是不是saw与其它元器件的匹配不好做所以尽量少用。

3、可以整个射频收发板都用一个地吗?就是PA的地不单独分割出来。上一版PA的地与其他元器件的地是分开的,通过一个0欧电阻单点相连,但是PA的散热不好,觉得是PA地的铜皮太小了,这次想就PCB都用一个统一的地。PA的输出功率是24~27dBm。

下面是这个射频收发板卡的电路图,也麻烦看看这个设计还有没有其它什么问题:

另外想请教下一般依照经验是在哪些元器件之间加π衰?还是只要匹配不好的地方都可以加。

谢谢了。

网友A:
1.当然可以加,人家加在PA前,可能考虑的是损耗和效率的问题,这里的pi网不见得是匹配,而是滤波。
2.无法确定,建议测试。
3.PA散热不良和一点接地没有任何关系,你把PA芯片或者功率管封装上的散热器面积处理好就可以了。

网友B:
系统可能出问题了,我如下的内容被屏蔽过,现在再发一次。

1.PA与天线间应该加“无损耗”阻抗匹配网络,不一定是Pi型。PA的功率很一般比较宝贵,不要轻易衰减掉。0dB是没衰减。

2.SAW滤波器(SAW-F)的使用要求比较苛刻,对端口阻抗、板间隔离度要求比较高,越是带外抑制深的要求越苛刻。SAWTEK有个应用**,专门讲如何隔离的,你去网上搜一搜。两个SAW-F直接串接效果不会好。联接的两个端口阻抗互为对方的端口负载。一般单器件使用时,要求两端口各接一个50欧阻抗,带外抑制是靠对50欧的高反射、高失配实现的。如果两个器件联接,带外端接阻抗就不是50欧,而是器件的带外阻抗。因此两个器件直接联接的带外抑制可能会更差。

改进的方法,插入放大器,当放大器输入、输出阻抗都是50欧时,就能保证每个器件都面对50欧阻抗,带外抑制有加深的可能。必要时可以插入50欧衰减器提高匹配指标。每增加1dB衰减,回波损耗一般会改善约2dB。 一个器件的带外抑制为40dB,两个的未必是80dB,会受带外噪声、低隔离度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然可以加,人家加在PA前,可能考虑的是损耗和效率的问题,这里的pi网不见得是匹配,而是滤波。
2.无法 ...

谢谢。

1、我是想在PA输出后的选频网络之后再加一个三个电阻组成的0dB Pi衰减网络来改善与开关之间的匹配,像下面这样,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2、现在PCB上所有元器件都放在顶层,PA的输出功率大约是24~27dBm,如果PA和其它元器件都共用一整块地,会对其它元器件有影响吗?还是把PA芯片放得离其它芯片远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可能出问题了,我如下的内容被屏蔽过,现在再发一次。

1.PA与天线间应该加“无损耗”阻抗匹配网络, ...

谢谢。

1、PA输出不是一般都有由一个串联电感和两个并联电容组成的Pi型选频网络吗(应该也有匹配的功能吧?),我是想在这个后面再加一个由三个电阻组成的PI衰来改善与开关之间的匹配,像下面这样。如果照您说的衰减1dB改善2dB的回波损耗,0dB衰减网络是不是就没有提高匹配的功能了(请教一下很多设计里面加0dB的Pi衰是起什么作用的,增加隔离吗?

2、我用的saw的输入输出都是50 Ohm阻抗的,下面是它的application circuit,这样会不会对于您说的端口阻抗、板间隔离度等问题要好处理一些?

另外您说的那篇讲saw隔离的**是在triquint官网里的技术文库里面吗?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1、PA输出不是一般都有由一个串联电感和两个并联电容组成的Pi型选频网络吗(应该也有匹配的功能吧 ...

1.如果仅从匹配的角度讲,pi型匹配网络对于中等带宽就够了。所谓的0衰减器,串联的电阻应该是0欧,实际上是两个并联的电阻,只起到”负载“的作用,在开关切换到接收端时保证PA输出端口面对的负载稳定。这个稳定,不一定要求匹配。并联电阻一般高于50欧,在开关开路下,保证PA端口电压驻波比(VSWR)在安全范围就够了;开关接通时,对信号的衰减不大。

2.器件一般都是这样的,它要求你端口各接50欧等效负载,如果必要,需要加匹配网络来实现,但是要求50欧相对应用带宽是宽带的。
我以前有此**,很久不看不知道放哪里了,也不清楚到哪里搜。

网友A:
0dB只是理论上的,你的电感和电容不可能无损耗,是可以用来匹配,只是有损耗。

PA当然是与自身的器件,例如退偶电容等共一处地,然后这个地再直接连到电源地上,不要与其他部分,特别是小信号部分共地。

网友B:
首图几个问题:
1. PA的输出阻抗差,需要加匹配网络。由于是大信号状态,需要用功率计监测匹配的效果,使功率输出达到指标范围。
2. 还要考虑加开关前控制VSWR的电阻。
3. 两个SAW串联,需要单独测量观察效果,以决定方案。
4. SAW与混频器之间应该加 pi 衰减器改进匹配。

对LNA支路的考虑原则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0dB只是理论上的,你的电感和电容不可能无损耗,是可以用来匹配,只是有损耗。

PA当然是与自身的器件,例 ...

是不是整个PCB是一个统一地,但是顶层PA地的铜皮与其它元器件地的铜皮分开,然后他们都通过vias连到第二层的参考地?

另外如果在PA芯片位置的背面(PA放在正面)做一大块开窗,让地的铜皮裸露出来,这样会对PA的散热有帮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图几个问题:
1. PA的输出阻抗差,需要加匹配网络。由于是大信号状态,需要用功率计监测匹配的效果,使功 ...

还要麻烦请教几点:
1、一般的SPDT开关,一个RF端口接通时,另一个端口是50欧的阻抗还是高阻啊?
2、PA的pi型匹配网络也能起到负载的作用吗?
3、我查了几种无源双平衡混频器的datasheet,发现它们IF和RF端口的RL都比较低,都是8/9的样子。那是不是一般使用无源混频器时输入输出都要加上Pi衰?
4、陶瓷滤波器的匹配是不是比saw要好一些,如果不考虑成本,在性能相近的情况下,一般是不是最好用陶瓷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麻烦请教几点:
1、一般的SPDT开关,一个RF端口接通时,另一个端口是50欧的阻抗还是高阻啊?
2、PA的 ...

1. 需要查手册。有的内接50欧,有的接地。接50欧的接PA还需要考虑功率容量。
2.可以起到负载的作用。但是具体的数值还要计算,根据开关接通、断开时匹配网络具体联接的阻抗而定。
3. 可以留出匹配元件位置,根据需要决定加还是不加。端口匹配好的,可以降低反射信号的多次混频。
4. 说不好。一般SAW的衰减会高于陶瓷的,会差10dB量级,从低插损的角度看,用陶瓷的。但是你的SAW插损很低,跟陶瓷的差不多。需要对比全面数据指标确定哪个适用。一般SAW的矩形系数会好不少。至于匹配的难易程度,只要端口阻抗准确,我不觉得有多大差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整个PCB是一个统一地,但是顶层PA地的铜皮与其它元器件地的铜皮分开,然后他们都通过vias连到第二层 ...

射频布线,一般至少是双层板,底层一般都做成GND,方便信号回流接地设计。PA芯片一般肚子下面都有个GND焊盘,你要做的是把这个焊盘通过多个过孔接到下面的GND层,并把GND层尽量做大,顶层则尽量铺GND铜皮来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需要查手册。有的内接50欧,有的接地。接50欧的接PA还需要考虑功率容量。
2.可以起到负载的作用。但是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布线,一般至少是双层板,底层一般都做成GND,方便信号回流接地设计。PA芯片一般肚子下面都有个GND焊 ...

是一个八层板,top和bottom是射频信号层,L2和L7是地,L3和L6是数据信号层,L4和L5是电源。
L2和L7都是一整块地,我想在top层把pa地和其它地分开,但所有器件的地都打孔连到L2和L7,这样其实整个板子还是只有一个地。另外在pa位置对应的bottom层做一大块开窗让地的铜皮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