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START 跑一下外部中断

楼主(2015-10-17):
首先加入外部中断模块:

然后编辑这个模埠,如下设置:
我设置按下和抬起都中断。

再添加个管脚LED0 PB30

最后调试运行,LED0在按键时反转一下,抬起时反转一下:

原程序如下:
main.c:
#include "atmel_start.h"
#include "atmel_start_pins.h"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1) {
        }
}

atmel_start.c:

/*
* Code generated from Atmel Start.
*
* This file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reconfiguring your Atmel Start project.
* Please copy examples or other code you want to keep to a separate file
* to avoid losing it when reconfiguring.
*/

#include "atmel_start.h"
#include <utils.h>
#include <hal_init.h>
#include <hpl_irq.h>
#include <hpl_pm1_v201_base.h>
#include <hpl_gclk1_v210_base.h>
#include <peripheral_gclk_config.h>

extern struct _irq_descriptor *_irq_table[PERIPH_COUNT_IRQn];
extern void Default_Handler(void);

void EXTERNAL_IRQ_0_init(void)
{
        _gclk_enable_channel(EIC_GCLK_ID, CONF_GCLK_EIC_SRC);

        ext_irq_init();

        // Set pin direction to input
        gpio_set_pin_direction(PA15, GPIO_DIRECTION_IN);

        gpio_set_pin_pull_mode(PA15,
                // <y> Pull configuration
                // <id> pad_pull_config
                // <GPIO_PULL_OFF"> Off
                // <GPIO_PULL_UP"> Pull-up
                // <GPIO_PULL_DOWN"> Pull-down
                        GPIO_PULL_OFF);

        gpio_set_pin_mux(PA15, GPIO_MUX_A);
}

void EIC_Handler(void)
{
        if (_irq_table[ EIC_IRQn + 0 ]) {
                _irq_table[ EIC_IRQn + 0 ]->handler(
                                _irq_table[ EIC_IRQn + 0 ]->parameter);
        } else {
                Default_Handler();
        }
}

void GCLK_Handler(void)
{
        if (_irq_table[  +0 ]) {
                _irq_table[  +0 ]->handler(_irq_table[  +0 ]->parameter);
        } else {
                Default_Handler();
        }
}

void SYSCTRL_Handler(void)
{
        if (_irq_table[ SYSCTRL_IRQn + 0 ]) {
                _irq_table[ SYSCTRL_IRQn + 0 ]->handler(
                                _irq_table[ SYSCTRL_IRQn + 0 ]->parameter);
        } else {
                Default_Handler();
        }
}

void PM_Handler(void)
{
        if (_irq_table[ PM_IRQn + 0 ]) {
                _irq_table[ PM_IRQn + 0 ]->handler(_irq_table[ PM_IRQn + 0 ]->parameter);
        } else {
                Default_Handler();
        }
}

static void button_on_PA15_pressed(void)
{
   gpio_toggle_port_level(GPIO_PORTB,PORT_PB30 );
}

/**
* Example of using EXTERNAL_IRQ_0
*/
void EXTERNAL_IRQ_0_example(void)
{
        ext_irq_register(PIN_PA15, button_on_PA15_pressed);
}

void system_init(void)
{
        init_mcu();

        EXTERNAL_IRQ_0_init();

        EXTERNAL_IRQ_0_example();

        // GPIO on PB30

        // Set pin direction to output
        gpio_set_pin_direction(PIN_PB30, GPIO_DIRECTION_OUT);

        gpio_set_pin_level(PIN_PB30,
        // <y> Initial level
        // <id> pad_initial_level
        // <false"> Low
        // <true"> High
        false);

        gpio_set_pin_mux(PIN_PB30, GPIO_MUX_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