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最好不要写这样的代码: n=(++i)+(++i); n=(++i)+(++i)+(++i);

楼主(2015-10-18):
不要写如下类型的代码: n=(++i)+(++i);
n=(++i)+(++i)+(++i);

看看汇编就知道为什么了:

n=(++i)+(++i);的汇编 (i=5) :

00401090 mov ecx,dword ptr [ebp-8]
00401093 add ecx,1

00401096 mov dword ptr [ebp-8],ecx 完成 i 自加1

00401099 mov edx,dword ptr [ebp-8] 结果放入edx

0040109C add edx,1

0040109F mov dword ptr [ebp-8],edx 完成第二次 i 自加1

004010A2 mov eax,dword ptr [ebp-8] 1 结果放入eax

004010A5 add eax,dword ptr [ebp-8] 2 eax <-- eax+i

004010A8 mov dword ptr [ebp-4],eax 3

看看最后3行代码:1-->把 i 的值放入寄存器eax,
2-->把 i 的值和eax相加,这就是相当于 i + i 了

3-->把eax的结果放入n中

楼主:
结果就是n=i+i,而且 i 是经过两次自加后的终值。

所以 i 经过两次自加后 i = 7 ,n=7+7=14,而不是我们想象的 n = 6+7。

而且在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CPU的情况下,处理方式恐怕都会不同。

再看 n=(++i)+(++i)+(++i); 的汇编 (i=5) :

00401090 mov ecx,dword ptr [ebp-8]

00401093 add ecx,1

00401096 mov dword ptr [ebp-8],ecx 完成第一次 i 自加1

00401099 mov edx,dword ptr [ebp-8] 结果放入edx

0040109C add edx,1

0040109F mov dword ptr [ebp-8],edx 完成第二次 i 自加1

004010A2 mov eax,dword ptr [ebp-8] 结果放入eax

004010A5 add eax,dword ptr [ebp-8] eax <-- eax+i (eax= i + i)

004010A8 mov ecx,dword ptr [ebp-8] 结果放入ecx (ecx=i+i)

004010AB add ecx,1

004010AE mov dword ptr [ebp-8],ecx 完成第三次 i 自加1

004010B1 add eax,dword ptr [ebp-8] eax <-- eax+i

004010B4 mov dword ptr [ebp-4],eax 结果放入n

前8句代码和n=(++i)+(++i);一样、结果为14、这个值放入eax和ecx中、i=7
然后 i 自加1、i=8 --> eax= eax+i =14+8=22

一般认为n=6+7+8=21、但是过程和我们的习惯想法不同。

使用picc(PIC单片机的编译器)编译的结果和过程和VC++6.0一样。

这样的代码和我们思考的习惯相差较大、不用为宜。

当然、类似n=(i++)+(++i);之类的代码也不宜出现,除非你对过程很熟悉、

或者你愿意经常为了这几句代码去查看具体的执行过程。

网友A:
这么抽象的代码,只在考试时候见,真如上面说的,这纯粹是装逼的代码,谁能用这代码工作啊。。。看起来费劲。

网友:
哈哈,我就在考上上,见过这类代码,工作后,真没有见谁这么写。。

网友B:
C语言是灵活,但是为了写变态代码,就不值得了。

网友C:
不要写如下类型的代码: n=(++i)+(++i);

网友D:
不是装逼的代码,是**的代码。C标准明确规定这种代码结果由实现决定。二把刀才拿这种东西当考题。

网友E:
不是很多的拿经费的项目,都是造假的吗?那些二把刀,就会干这些事的,你叫他真正搞个项目试试(不外包),能搞出来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