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620 的5脚怎么用

楼主(2015-10-18):
我用分压的方法给到AD620后,输出不行的漂移

网友A:
参考电位,通常接地。

网友B:
接参考电位.5v系统里面通常接2.5v.正负电源接地.

网友C:
AD620的5脚(REF脚)是参考点位脚,需要低阻抗的电压源,也就是电流大小改变而电压不变的电压源。
可以用电阻分压后加运放跟随器供给5脚。

仪表运放都是这样的。
其输出是以这个REF脚上的电压为参考电压的。

网友D:
参考电压端。它和增益的关系为 G=(V0-Vref )/(VIN+ - VIN-)=1+49.4K/Rg。   无输入电压时,V0=Vref.

网友E:
AD620的ref大小是与电源有关系的,所以如果采用单电源的情况下,REF自小为1.6V。

这个问题和你的问题大致相同,供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message/28439#28439

网友F(2022-04-21):
引用 网友C:
AD620的5脚(REF脚)是参考点位脚,需要低阻抗的电压源,也就是电流大小改变而电压不变的电压源。
可以用电阻 ...

你好,输出以这个ref为参考的意思是如果ref接基准电压2V,输出是1V时候实际就是1+2=3V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输出以这个ref为参考的意思是如果ref接基准电压2V,输出是1V时候实际就是1+2=3V是这个意思吗? ...

你说对了。

网友H:
这是共模电位点,必须要用低内阻的电压源相连才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是共模电位点,必须要用低内阻的电压源相连才行的。

一直没搞懂共模和差模到底是啥,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有没有通俗易懂的讲解方案

网友I(2022-11-17):
一目了然 https://tools.analog.com/en/diamond/#difL=0.1&difR=-0.1&difSl=-0.1&gain=10&l=8&pr=AD620&r=-8&sl=-8&tab=2&ty=1&vn=-15&vp=15&v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