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PM21A79测试波形不对

楼主(2015-10-18):
小弟新买了一个智能功率模块IPM21A79但是检测的时候发现波形不太对,我发出固定占空比的PWM波死区5us,但是IPM逆变侧加直流5v电源波形没有死区,还有一段电平抬高了。逆变侧波形:

PWM波:
求大神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用的什么示波器啊?是不是电流在mos管那加了加速电阻,按理来说是有损耗区,你这个电路调的不错,可以把模块打开看看。

楼主:
示波器用的TPS2012模块是封装好的,拆不开,还有就是我的驱动信号有死区,为什么到了模块上IGBT输出就没有死区了,现在我都不敢拿来做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