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指示灯在电源上下点瞬间会闪烁

楼主:
图中是继电器电路  ULN2003 的输入直接和IO 想连 !
继电器的输出是用来驱动接触器的,因为手头没有接触器,就用一个220V的指示灯代替

现在我的问题 就是
在板子上电和失电的时候 指示灯会闪烁一下,而且就是在继电器关断的时候 指示灯也会微微发亮,测量继电器两端有AC39V的电压(继电器不吸合应该是AC 0V啊)
测量继电器的线圈两端为 DC 0.05V (这个电压不会使继电器吸合我用的是DC12V的继电器)

更让人奇怪的是 我把指示灯接在继电器一端的线拿下来,就相当于 指示灯一端接在 N (具体是L还是N我不是很清楚) 一端悬空 开启电源还是
会闪烁一下,也微微亮着

请教各位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两个现象?(关断的时候有AC39V 。。。。。取下接在继电器一端的线让其悬空 还是会出现闪烁和微凉的情况)

QM3(18$1M0ZG@QHYX`N5LQJ.jpg (208.73 KB )

继电器电路

继电器电路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QM3(18$1M0ZG@QHYX`N5LQJ.jpg (208.73 KB )

楼主(2015-10-18):
要是使用的时候出现这种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请给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就是电路板上下电  接在继电器的等为什么会闪烁一下?  在继电器关断的情况下,继电器输出也会有AC39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电路板上下电  接在继电器的等为什么会闪烁一下?  在继电器关断的情况下,继电器输出也会有AC39的电 ...

多半是你的单片机(P1口)上电和下电时有误动作。

网友C:
复位期间,单片机端口处于高阻输入状态。在电路上注意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对了,蜂鸣器其实也有类似问题,蜂鸣器也是一个线圈!

网友E:
在IO口加个RC滤波试试看呢?或者你在编译器里面调试下,观察IO电平变化。

网友D:
没看到你的线圈上有续流二极管,是原理图省略了?
另外,CPU输出IO口需要加上拉或者下拉以消除复位期间不确定状态。

网友F(点评):
第一眼看到没续流二极管。

网友G(点评):
ULN2003自带续流二极管,不需要外加. 用51类型的mcu.io口在复位时为高,继电器一定会动作.ULN2003和mcu之间必须再加一级反相.

网友H:
11楼正解,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ULN2003自带续流二极管,不需要外加.
大部分51类型的mcu的io口在复位时为高,继电器一定会动作.在上电或断电时,mcu都会复位,继电器会动作.
解决办法有2个(2选1):
1:ULN2003和mcu之间必须再加一级反相.
2:使用可配置端口的mcu,并把io口复位时配置成仅输入或开漏,运行时再配置成你需要的IO口类型.51类好像只有中颖有这种功能.非51类的mcu大都具备此功能.

网友I:
51的话上电io会瞬间高电平,如果stc的用电阻下拉,之后改强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