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求大神

楼主(2015-10-18):
1,我过段时间要用KE02来自己做个板子来采集一些数据,PCB板子很小,请问下我将来该用哪种调试方式来下     载程序和调试程序。尽量容易上手些的。对KE02是小白,也就是零基础
2,另外我的是IAR,如果我想自己建立工程,要把common,cpu这样的东西移植过来,我试了下总是出错,那我是不是该直接用官网的demo,然后在demo上修改成自己想要的功能?因为刚拿到板子,对这些很不熟悉,又全是英文文档。
O(∩_∩)O谢谢!

网友A:
弄一个简单的接口,导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一个简单的接口,导出来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额(⊙o⊙)…,那些初始化我看不懂,我自己copy过来再IAR工程中add files,后面一编译就几百个错误,全是泪。。。

网友B:
楼主你的板子上有没有调试下载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板子上有没有调试下载器呢

我用的是FRDM-KE02Z,板载OpenSDA,过段时间要自己画板子,所以想问下哪个接口占用空间少,可以调试和下载程序。             我查了下SWD好像线很少。JLink我也有,,,,        另外看了freescale的OpenSDA User‘s Guide,查了下论坛大牛的相关介绍,还是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理不清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RDM-KE02Z,板载OpenSDA,过段时间要自己画板子,所以想问下哪个接口占用空间少,可以调试和下 ...

我一个一个回答啊,
1. 因为你是开始用KE02芯片,所以我建议你的第一版板子上,还是先留下调试的接口,方便工程调试。
等工程调试完成后,可以在下一个板子中,舍去调试接口,可以改成bootloader的方式来下载程序。
2. 当然可以使用官方例程啊,同时我还建议你可以去购买一款官方开发板FRDM-KE02的板子,你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来进入到FRDM-KE02开发板界面,你可以在此界面上找到此开发板的原理图,例程等很多资料,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platform:FRDM-KE02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一个回答啊,
1. 因为你是开始用KE02芯片,所以我建议你的第一版板子上,还是先留下调试的接口,方 ...

谢谢大神指点,:P,我有FRDM-KE02的板子了,也在官网上和各大论坛找有关KE02的资料(FRDM-KE02Z Quick Start Package,OpenSDA Applications诸如此类的文件),只找到了KL系列的《从零入手Kinetis系统开发》,KE02的资料英文版居多。

还有问题,我有自己去找相关的资料,但是看得云里雾里的,所以还是来问下:
Q1:我想问下我该用什么调试工具呢?我有Jlink,就是我第一版的板子应该用什么接口?尽量容易的,可以下载和调试用。我不知道这个接口自己弄还要不要其他的配置什么的,太麻烦的接口我可能配不出来。
Q2:另外我想自己从零建工程,把官方的common,dirvers,cpu移植这些东西过来,建立自己的文件组织方式。《从零入手Kinetis系统开发》里就有K60的结构。有教我们怎么建。但是我总是各种出错。就是下面的这种文件组织

文件组织

文件组织

《从零入手kinetis系统开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我有FRDM-KE02的板子了,也在官网上和各大论坛找有关KE02的资料(FRDM-KE02Z Quick Sta ...

1. 你要简单的话,就选择SWD接口吧
2.先用官方例程调试,了解例程的架构,至于你自己的工程出错,我建议你检查去检查两方面问题
首先,文件是否添加完整啊,其次,路径添加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你要简单的话,就选择SWD接口吧
2.先用官方例程调试,了解例程的架构,至于你自己的工程出错,我建议 ...

谢谢你! ^_^

网友D:
个人体会供楼主参考:
1. 我们的板子上是SWD接口然后安装了USBDM固件调试的,即使有bootloader这个接口也不能省啊,bootloader自己本身要先通过它下载然后才能用bootloader下载用户程序啊
2. 建议楼主自己新建工程,我感觉移植工程比新建工程困难多了,有时候报的那些错啊真是莫名其妙。新建工程的话,选择好你的CPU型号什么的,编译器会自动添加需要的头文件系统文件什么的,之后再在学习例程的基础上编写自己的用户程序,就算出错那也是语法错误或者程序功能错误,比那种库啊路径啊什么的错误好办多了

网友E:
看来是问题解决了啊,都结贴了

网友F:
板子很小,就可以外接下载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问题解决了啊,都结贴了

:P,还没真正的去试,只是先来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很小,就可以外接下载器了

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我有FRDM-KE02的板子了,也在官网上和各大论坛找有关KE02的资料(FRDM-KE02Z Quick Sta ...

看着像是IAR的工程啊

楼主:
是IAR,工程编译一直总出错,不知道怎么移植官方的库,只能把官方的eww打开,再改改成自己的了,但自己建一个新的工程,然后把官方的文件copy过来,修改路径,却总是各种编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体会供楼主参考:
1. 我们的板子上是SWD接口然后安装了USBDM固件调试的,即使有bootloader这个接口也不 ...

1,SWD我也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对如何下载程序到自己的板子上还没有什么概念
2,我今天建了一个自己的文件组织,然后移植官方库,终于可以了。。。

网友H:
板子上留接口,用外部下载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