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win10下**allegro16.6出现CDS_LIC_FILE路径报错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10-18):
ERROR: Unable to update the CDS_LIC_FILE licens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的解决方法。我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安装licensemanager。但要重新换一个安装目录,最好把licensemanager安装到另外的一个盘。
然后以管理员身份分别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
运行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后,在根目录下会生产license.dat
最后运行Lm Tools的时候,在指定Path to the license file的时候,一定要指定到license.dat,而不是破解工具生成的license.lic。然后保存,点击启动。如果提示启动不成功,需点击stop,在点击start.提示成功,方能运行正常。

allegro16.6 通用的破解办法。
具体的步骤:

1、安装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product,即第二项,直到结束.

3、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掉,即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没有就算了.(电脑开机没运行过Cadence软件就不用执行这一步).

4.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6/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然后破解完毕再拷进原处,如果不用仿真,可以删之)。

5、把破解文件夹crack中LicenseManager文件夹下的pubkey、pubkey.exe和lLicenseManagerPubkey.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LicenseManagerPubkey.bat
(如果是WIN764位操作系统请把cdslmd.exe文件复制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覆盖原文件。其他操作系统不用,直接下一步)

6、把破解文件夹crack里crack\SPB_16.6\tools的pubkey、pubkey.exe和Tools.bat放到Cadence\SPB_16.6\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bat
  (注意看一下DOS窗口会不会一闪而过,如果运行差不多一分钟就说明破解成功)

7、打开破解文件夹crack里LicGen文件夹,然后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习惯上把这license文件拷到桌面上放着.

8.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
  指向第7步拷贝到桌面上的license.lic,打开 它(open)再点下一步(next),将Host Name项中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系统里的主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
  然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第7步.

9.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填入5280@(你的主机名),点下一步(next),
  最后点finish,完成这第8步.

10.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m Tools,点Config Services项,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
   点Browes指向c:\cadence\License Manager\license.dat(如果看不见icense.dat,请在类型中下拉选择DAT类型),打开它 (open)再点Save Service.
   然后启动一下服务。到此,破解完成.

11、如果以上步骤都完成了,打开软件提示找不到证书,请打开环境变量,用户变量中看看 CDS_LIC_FILE 变量值是否为 5280@(你的主机名),如果没 CDS_LIC_FILE变量名,请添加一个变量。变量名为CDS_LIC_FILE 变量值为 5280@(你的主机名)

12. 64位操作系统,软件破解完请把cdslmd.exe文件复制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覆盖原文件。

网友A(2016-08-22):
感谢你的方法,现在**成功了!

网友B(2017-03-25):
cdslmd.exe这个文件在哪?**包里头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