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eescale MSCAN DemoCAN.exe

楼主(2015-10-18):
版主,及各位大神:
1、有没有freescale MSCAN DemoCAN.exe 文件,目前我正在搞KEA128_CAN_BootLoader的开发,但没有freescale MSCAN DemoCAN.exe  这个文件;
2、文件在codewarrior生成的.s19文件是选择ARM Ltd Windows GNU Create Flash Image“,选中“Output”,右侧的Output file format有个list,选择srec就是生成.s19文件吗,但是为什么生成出来还是.hex后缀的名字呢,那么这个.hex文件可以当做.s19文件来使用吗?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B:
楼主可以使用KEA底层MSCAN驱动代码,同时我还介绍一个关于CAN bootloader的经验分享。还有生成hex文件是可以当做S19来用的,但是最好你改一下后缀名

https://bbs.21ic.com/icview-840062-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8331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