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小白求助

楼主(2015-10-18):
本人本科生小白一个,我现在在设计一个高压函数发生器。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个单片机可以制造出10Vpp的正弦波。现在需要一个放大器可以将其放大到200Vpp。有什么现成的电路元件能用吗?函数放大器的要求就是电源只有30VDC,给放大器只有22VDC左右。升压变压器貌似也不适用,因为要求输出频率在20-200HZ...不知道表达是否清楚,小白一个谢谢了

网友A:
20~200Hz,用变压器毫无问题。不过,变压器重量体积都较大,且会有一点非线性失真。
不愿意用变压器,将30V电源电压用开关电源转换到200V以上为末级放大器供电,也没有问题。

网友B:
SPWM,高频变压器。

网友B:
最常见的用变压器升压,成功率很高,电力行业的校验台就是用这种方式升压的,精度没有问题,引入反馈。不过,按张老说,体积有点大,伏匝比跟频率,材料有关,固定在那。另一种方式,直接升高后级工作电源,按线性放大,或按SPWM也行,前一种方式,能源效率比较低,精度高,失真小,但对器件要求高(安全),后一种精度低一点,失真大点,可能对个别器件要求高,架构复杂,还有一种,我说的,用高频变压器升压,做SPWM,可降低体积。后级滤波,引反馈,降低输出内阻。

网友C:
电源和信号是两部分问题,你需要独立考虑。电源方面使用DCDCboost电路升压;然后信号方面使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放大(集成运放好像耐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常见的用变压器升压,成功率很高,电力行业的校验台就是用这种方式升压的,精度没有问题,引入反馈。不过 ...

SPWM是指的sinusoidal pulse width modulation吗?这个貌似我没有接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00Hz,用变压器毫无问题。不过,变压器重量体积都较大,且会有一点非线性失真。
不愿意用变压器,将30 ...

好的,谢谢了,我上网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WM是指的sinusoidal pulse width modulation吗?这个貌似我没有接触到,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