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和STVD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10-18):
几乎相同的程序IAR和STVD编写出来大小不一样,更奇葩的是的分别用IAR和STVP烧写进去效果也不一样,IAR烧写进去感觉明显有问题

IAR 1.4

IAR 1.4

IAR 1.3

IAR 1.3

STVD

STVD

楼主:
喜欢IAR,但是这个效果不敢恭维

楼主:
分别放出了IAR 1.31  IAR1.4 和STVD的截图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没有用过IAR,我都是用Keil。原因你懂的。

网友B:
只用IAR 没有用STVD测试过。

话说楼主去下载IAR官网最新版的2.1.5的好像,看看效率是不是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IAR,我都是用Keil。原因你懂的。

keil不支持STM8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IAR 没有用STVD测试过。

话说楼主去下载IAR官网最新版的2.1.5的好像,看看效率是不是高点。 ...

新版本的没法**

网友C:
新版可以**,不过不是完全**。。。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zhixiaoyuhong/9171245

网友D:
烧写进去效果不一样?
具体有啥差别呢?
如果是指示灯闪的速度不一样,看下设置时钟是否一样;

其它问题,不同的编译器优化级别也会不一样;

网友B:
必须可以**:lol 已有兄弟上了**软件了,我就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写进去效果不一样?
具体有啥差别呢?
如果是指示灯闪的速度不一样,看下设置时钟是否一样;

只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在不同2M和8M运行时分别闪烁三次灯,STVD编译出来后写进去能正常运行,IAR虽然灯也在闪但是明显感觉和STVD的效果不同。两个程序完全相同,除了头文件。而且明显感觉IAR编译出来的文件要大,已放弃I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可以**,不过不是完全**。。。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zhixiaoyuhong/9171245 ...

以收藏,先用用STVD,感谢大哥

网友E:
STVD靠谱一点吧?

网友F:
STVD把代码占用空间打印出来怎么设置的呢?还是用那个外部的小软件?

楼主:
对,就是用一个size的小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VD把代码占用空间打印出来怎么设置的呢?还是用那个外部的小软件?

对,就是用一个size的小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VD靠谱一点吧?

STVD虽然感觉比较难用,但是感觉比IAR稳定多了,IAR经常性的不能仿真。

网友A:
竟然不支持,话说STM8我也没有用过,只用过STM32.

网友G:
楼主的时钟设置是否一样,延时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不支持,话说STM8我也没有用过,只用过STM32.

keil不支持STM8,STVD用习惯了也蛮顺手的,感觉比IAR1.3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时钟设置是否一样,延时怎么样

两个程序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头文件一个是STM8S103F3P.H一个是IOSTM8S103F3.H,就这么点不同

网友E:
看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就明白了!

网友A:
如果ST提供在线的编译器就爽了。

网友H:
怎么判断哪个靠谱呢

网友I:
STM8 的编译软件很蛋疼

网友A:
不同的编译器优化级别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