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cy7c68013驱动电脑能识别,但是CyConsole 不识别

楼主(2015-10-18):
请前辈指教:如图,,我download了官方自带的firmware例子CyStreamer的IIC文件到cy7c68013-56板子上的EEPROM里面,
之后重启板子,而且电脑开机时按F8,进入”禁止强制驱动认证“ 来启动WIN7(64)
板子上电后,就会出现图片中的情况,电脑能识别出来,但是Cy usb Console 却识别不出来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INF文件中的GUID跟选框中的CYUSB.SYS的GUID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INF文件中的GUID跟选框中的CYUSB.SYS的GUID对不上

是CYUSB.GUID   ?  这个我试过,改成不同的,识别不出来;相同的,也是别不出来
每次也都在Console  的misc   页面看了;
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安装的INF文件中的PID和VID是CYStream的B404和0310H吗?那个INF文件中的GUID是上面显示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的INF文件中的PID和VID是CYStream的B404和0310H吗?那个INF文件中的GUID是上面显示的那个吗? ...

VID_04B4,PID_1003    ,    inf 文件中 和设备管理器中的是一致的,
CYUSB.GUID="{AE18AA60-7F6A-11d4-97DD-00010229B959}"
GUID  就是和上图那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的INF文件中的PID和VID是CYStream的B404和0310H吗?那个INF文件中的GUID是上面显示的那个吗? ...

谢谢前辈指教,问题解决了。。:shutu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教,问题解决了。。

你好,怎么解决的,我有点困惑,是要把ID 高地址在前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教,问题解决了。。

我解决了,通过断开eeprom,能识别missing,不断电连上eeprom,用lg eeprom写了正确的fw
你也是这样么,:'(

楼主(2015-11-18):
引用 网友B:
我解决了,通过断开eeprom,能识别missing,不断电连上eeprom,用lg eeprom写了正确的fw
你也是这样么,: ...

:handshake   是的是的,当时是在F8进入win7下操作的,正常运行win7 的话,咋样做一个通用的驱动呢?你那儿有办法吗?我目前修改inf的PID,VID,正常模式下,识别不了。。。:'(

网友C(2018-11-08):
你好,楼主,我最近也遇到了同样得问题,固件错了就识别不了,烧写不进新的固件,楼主当时是怎么解决得啊?求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我最近也遇到了同样得问题,固件错了就识别不了,烧写不进新的固件,楼主当时是怎么解决得啊? ...

楼主已经说了

把eeprom的IIC总线断开一根,随便哪根,

上电识别成missing的设备,不断电,吧eeprom再连接好,然后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