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IM900A模块GPRS数据传输测试

楼主(2015-10-18):
在测试过程中,当测试AT+CGATT=?这个命令时,出现错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TTACH附着测试先使用AT指令集中的AT+CGATT?查询附着情况,返回1表示已附着,返回0表示未附着。如果已附着,则向GPRSModem发AT+CGATT=0让其退出附着,然后发送AT+CGATT=1,并启动计时器,等待返回,收到OK则停止计时器,采集到一个ATTACH测试数据。实验中设置等待时间15秒,超时视为失败。按照中国移动DT和CQT测试规范及考核规范(下文简称测试规范),应采集10项ATTACH数据。

  PDPACTIVATE测试可使用AT+CGACT指令测试。首先向GPRSModem发送AT+CGACT?查询PDP激活情况,返回+CGACT:0 0表明未激活,+CGACT: 0 1表示激活。如果已激活,则发送AT+CGACT=0,0使PDP返回未激活状态,然后发送AT+CGACT=0,1,并启动计时器,等待返回+CGACT: 0 1,则停止计时,采集到一个PDP ACTIVATE测试数据。超时时间同样为15秒。

网友B:
应该是模块不给力,或者你那网络不好 吧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没有连接到网络的原因,看看你的模块是不是天线什么的,信号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