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转】感应灯

楼主(2015-10-18):
厕所灯24小时开着有点费电,就买了感应模块,如果只用感应模块输出高电平控制继电器,那么你就想错了,那样实用性低,因为感应模块检测晚延时然后灭,然后过个几秒才能在检测,如果用单片机延时然后抵消掉感应模块重新检测那几秒,那样有点大材小用,所以加一些功能,比如指灯,坑爹的网上全是感应模块三极管扩流驱动继电器无奈就得自己写,正好学会if语句就拿出来装装B,简易的啊
STC12C2052AD*1
8550*1
8050*1
LED*1
继电器*1
5v电源*1
由于制作过程和安装过程没拍,所以只有程序和视频,实测是可行的,程序是自己写的每句都已注释!
程序公开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sbit led=P1^0;                                 //P1.0口为LED指示灯
sbit jdq=P1^7;                                 //P1.7口为继电器
sbit ren=P1^3;                                 //P1.3口为感应模块
void yanshi(uint);                             //延时函数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定义变量i
    while(1)                                 //循环
        {
            jdq=1;                             //继电器关
            led=0;                           //指示灯开
            yanshi(200);                     //延时
            for(i=160;i>0;i--)                 //继电器开启时间,最多为225
            {
                if(i<30&&jdq==0)             //判断i小于30继电器开,如果不写jdq==0就会i计到30就会关
                {
                     led= ~led;                 //指示灯闪烁
                    yanshi(800);
                    led= ~led;
                    yanshi(800);
                }
                yanshi(200);                 //延时
                if(ren==0)                     //判断P1.3口是否为低电平
                {
                    i=160;                     //i重新赋值
                    led=1;                     //指示灯关
                    jdq=0;                     //继电器开
                }
            }
        }
}
void yanshi(uint xms)                         //延时程序
{
    uint i,j;                                 //定义ij
    for(i=xms;i>0;i--)                         //一个嵌套式for
        for(j=110;j>0;j--);
}
还有,下载时要选择内部IRC时钟!!选外部时间就得长

网友A:
其实感应模块探测距离和延时都是可以调的吧。。

网友B:
看看,这个感觉还不错。。

网友C:
这个估计是楼主上厕所的时候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