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的“单相”和“桥式”怎么理解?

楼主(2015-10-18):
如题。
除了单相还有几相整流,具体电路是什么样的?
在模电里,看到了很多出利用“桥式”这个词,比如还有RC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那到底什么样的电路是桥式?

网友A:
“除了单相还有几相整流”
比较常见的是三相整流,其它还有六相、十二相……但极少见。

“那到底什么样的电路是桥式?”
这是从 bridge 一词翻译过来的。
通常,交流与直流、输入与输出……在对角线上,往往称为“桥式”,例如你画出来的那四支二极管。但并非所有电路或者磁路均如此称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单相还有几相整流”
比较常见的是三相整流,其它还有六相、十二相……但极少见。

多谢多谢

RC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中的“桥式”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单相还有几相整流”
比较常见的是三相整流,其它还有六相、十二相……但极少见。

这里的相是指输出信号还是输入信号?
三相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相是指输出信号还是输入信号?
三相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这个相指的是输入信号的相数,三相的百度里面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指的是输入信号的相数,三相的百度里面就有

:handshake多谢多谢。明白许多了。

这里的“相”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RC桥式正弦波振荡电路中的“桥式”怎么理解?

这个东西,通常称为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如下图(热敏电阻 Rf 可能是两支二极管反并联或者更复杂的电路)

注意运放输出(Uo到地)和运放两个输入端恰在对角线上。

如果还看不明白,把下面的图中上下两个电路看清楚,下图里面上下两个电路完全一样

网友C:
除了单相  还有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通常称为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如下图(热敏电阻 Rf 可能是两支二极管反并联或者更复杂的电路)

版主,就是版主啊。多谢多谢。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单相还有几相整流”
比较常见的是三相整流,其它还有六相、十二相……但极少见。

不过,还是没理解这个bridge跟这种对角结构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单相  还有三相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