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STM32 CubeMX生成freeRTOS

楼主(2015-10-18):
拿到论坛送的stm32f446板子了,最近学习freeRTOS。
发现cube可以自动配置,很是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比较简单,高手可以忽略下文。:lol

----------------------------------------------------------------------
实现功能:
创建2个任务,
一个串口任务,每一秒发送字符串,表示任务正在运行
另一个是LED反转任务,每1秒反转LED灯一次,然后串口发送字符串提示。先上效果:
----------------------------------------------------------------------
1、打开cube,新建工程,选择STM32F446
2、选择串口,GPIOA5,freeRTOS
2、这个是配置界面
3、配置LED引脚
4、配置串口,这个用默认的就行了
5、在freeRTOS中配置,首先是配置参数,这里用默认的,具体什么意思,可以看下面提示
6、配置实用的函数,也是默认的
7、在任务配置中添加串口2任务
8、添加LED任务
9、如下图所示
9、生成MDK工程
10、可以看到生成的工程,含有了很多代码了。
11、添加自己的任务代码。
整个main.c代码如下: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 COPYRIGHT(c) 2015 STMicroelectronics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cmsis_os.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osThreadId defaultTaskHandle;
osThreadId Uart2TaskHandle;
osThreadId LedTaskHandle;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void Uart2Star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void LedStar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font color="#ff0000">#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font>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font color="#ff0000">        printf("\r\n------------- This is a freeRTOS test -------------\r\n\r\n");</font>

  /* USER CODE END 2 */

  /* USER CODE BEGIN RTOS_MUTEX */
  /* add mutexes, ... */
  /* USER CODE END RTOS_MUTEX */

  /* USER CODE BEGIN RTOS_SEMAPHORES */
  /* add semaphores, ... */
  /* USER CODE END RTOS_SEMAPHORES */

  /* USER CODE BEGIN RTOS_TIMERS */
  /* start timers, add new ones, ... */
  /* USER CODE END RTOS_TIMERS */

  /* Create the thread(s) */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defaultTask */
  osThreadDef(defaultTask, StartDefaultTask, osPriorityNormal, 0, 128);
  default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defaultTask), NULL);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Uart2Task */
  osThreadDef(Uart2Task, Uart2StartTask, osPriorityNormal, 0, 128);
  Uart2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Uart2Task), NULL);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LedTask */
  osThreadDef(LedTask, LedStartTask, osPriorityNormal, 0, 128);
  Led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LedTask), NULL);

  /* USER CODE BEGIN RTOS_THREADS */
  /* add threads, ... */
  /* USER CODE END RTOS_THREADS */

  /* USER CODE BEGIN RTOS_QUEUES */
  /* add queues, ... */
  /* USER CODE END RTOS_QUEUES */

  /* Start scheduler */
  osKernelStart();

  /* We should never get here as control is now taken by the scheduler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_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8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HAL_PWREx_ActivateOverDrive();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ART2 init function */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art2);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 PA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font color="#ff00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EVAL_COM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font>

/* USER CODE END 4 */

/* StartDefaultTask function */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5 */
  /* Infinite loop */
  for(;;)
  {
    osDelay(1);
  }
  /* USER CODE END 5 */
}

/* Uart2StartTask function */
void Uart2Star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Uart2StartTask */
  /* Infinite loop */
  for(;;)
  {
<font color="#ff0000">                printf("Uart2 task is running.\r\n");
    osDelay(1000);</font>
  }
  /* USER CODE END Uart2StartTask */
}

/* LedStartTask function */
void LedStar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LedStartTask */
  /* Infinite loop */
  for(;;)
  {
<font color="#ff00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printf("LED task is running.\r\n");
    osDelay(1000);</font>
  }
  /* USER CODE END LedStartTask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断言的代码删掉也不影响运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言的代码删掉也不影响运行吧?

是的,断言删掉应该不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断言删掉应该不影响的

我一般都是删的只剩下自己想要的代码,这样看起来简洁,要不乱乱的不爽。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我的编译过程中报错呀?
“..\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port.c(79):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This port can only be used when the project options are configured to enable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support.
        #error This port can only be used when the project options are configured to enable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support.
..\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port.c: 0 warnings, 1 error

是我的软件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删的只剩下自己想要的代码,这样看起来简洁,要不乱乱的不爽。 ...

多谢指导,程序写好了不修改的话这样做比较好。
不过要是需要重新从cube中生成的话,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我的编译过程中报错呀?
“..\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 ...

感觉是的问题好奇怪,我直接配置的没有问题呀,你再查查软件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是的问题好奇怪,我直接配置的没有问题呀,你再查查软件安装

你软件版本?

网友C:
不错 准入门槛越来越低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我的编译过程中报错呀?
“..\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4F ...

打开浮点运算预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打开浮点运算预定义

在哪里打开啊,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打开啊,请指点……非常感谢!

在工程选项(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XXXX")中的C/C++选项卡的Define中加入如下的语句:__FPU_PRESENT=1,__FPU_USED =1。
你也可以搜索更多相关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工程选项(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XXXX")中的C/C++选项卡的Define中加入如下的语句:__FPU_PRE ...

谢谢了!

网友A:
(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XXXX")中的C/C++选项卡的Define中加入如下的语句:__FPU_PRESENT=1,__FPU_USED =1
这个以前我也是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准入门槛越来越低了呀

是呀,快傻瓜式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XXXX")中的C/C++选项卡的Define中加入如下的语句:__FPU_PRESENT=1,__FPU ...

共同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工程选项(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XXXX")中的C/C++选项卡的Define中加入如下的语句:__FPU_PRE ...

经测试,这方法不行……

网友B:
我的是4.10.1,莫非是这个原因?

网友E:
用】STM32 CubeMX生成freeRTOS

网友F:
for(;;)
  {
<font color="#ff0000">                printf("Uart2 task is running.\r\n");
    osDelay(1000);</font>
  }
  /* USER CODE END Uart2StartTas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