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信号如何送入STM32的AD中?

楼主(2015-10-18):
我现在想将测得的脉搏模拟信号送入到stm32自带的ADC当中,电路应该如何设置?我测得的脉搏信号输出频率大致在1—2.5HZ左右,然后幅值大概在1.5V左右,脉搏的信号时驮扶在1V左右的直流电压上,这1V的直流电压又两个二极管产生。stm32的型号是stm32L151RBT6,把信号送入任一ADC引脚是不是要先接一个电容将脉搏信号的1V的直流成分给隔掉,另外还需要加一个电压跟随器以实现阻抗匹配吗?

这是我从芯片手册截的图,说的是连接ADC的典型电路接法。然后他说道要确定Rain和Cadc的值,我想问的是图中红色框的部分是芯片内部的还是我需要额外接?

这是Rain的取值方法。要根据他这样把信号送入ADC吗?

网友A:
不一定要虑掉直流,你的信号频率这么低,用电容隔离,容易让信号失真,不如直接进AD去,用软件来虑。是否需要阻抗匹配是由你前级的驱动能力决定的,单片机AD的输入阻抗一般在10k级别,楼主需要自己看看。

网友B:
框内的一看都是内部钳位保护电路的。不能超过电源电压的。你的信号幅值和频率都可以。可以直接输入AD管脚的。后期软件做些处理就行了。必须要校正啊

网友C:
我想知道你脉搏信号用的什么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你脉搏信号用的什么传感器!

NJL5303r绿光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框内的一看都是内部钳位保护电路的。不能超过电源电压的。你的信号幅值和频率都可以。可以直接输入AD管脚的 ...

请问校正是指利用软件对模拟脉搏信号进行校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虑掉直流,你的信号频率这么低,用电容隔离,容易让信号失真,不如直接进AD去,用软件来虑。是否需 ...

我的脉搏信号是经过两级放大后输出的,运放用的是LM358,按照运放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性质说的话,应该把经过运放放大后的信号直接进AD就好了吧。

网友A:
我只提示楼主方法,具体数据楼主自己核实。按我的经验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提示楼主方法,具体数据楼主自己核实。按我的经验看没问题。

感谢@NE5532的指导

网友D:
不需要隔直,而且是不能隔直。
该ADC的输入要求任何瞬时值都在0~Vref之间。如果你的Vref是3.3V的话,那么脉博信号必须是0~3.3V之间。如果你加了隔直电容,就只剩交流信号,那么0V以下的部分是采集不到的。
幅值1.5V,意思是峰峰值1.5V?那么该范围应该是合适的,波峰约1V+1.5V/2,波谷约1V-1.5V/2,在0~3.3V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隔直,而且是不能隔直。
该ADC的输入要求任何瞬时值都在0~Vref之间。如果你的Vref是3.3V的话,那么 ...

我用示波器重新看了一下,利用交流模式下来看波形,因为脉搏的信号不是完整的正弦波形,正半周期的最大值为300mv,负半周期的最大值为-180mv,然后我利用直流模式来看的话,由于交流信号是放在1V的直流信号上的,所以正半周期的最大值为1.3V,负半周期为0.9左右。

楼主:
请问各位这样的低频幅值小的信号有必要添加AGC(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吗?

网友E(2015-11-17):
400mV,如果要看波形的话最好放大点,如果算脉搏次数的话应该不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0mV,如果要看波形的话最好放大点,如果算脉搏次数的话应该不要吧...

我设置了是可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