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学电路的日常就是方便有趣!

楼主(2015-10-18):
电瓶车到家充电,充电器一插,不好,绿灯亮,表示充满了,正常应该是红灯亮。

拆开修吧!

开关电源懂点皮毛,打开一看,KA3842,知道,324,知道,运放或做比较器用。
但是工作原理细节未知,还没有电路原理图,麻烦了!

但正因为有未知,才有挑战,才能看你头脑灵活性!锻炼机会来了!

一测输出,55V左右,晕了,大于电瓶的12*4V,应该能充进去啊?!!!!

偶然间,顺手拿过来个消磁电阻,往充电器输出端点一碰,火花把焊点烧黑,但指示灯瞬间变红,风扇也转了下。

好,断案线索有了:输出电流足够大,一切才正常!围绕这个关键转吧!
想量电压,但接入电瓶没用,接入100W灯泡没用,灯和风扇都不正常,又没有电子负载,咋办呢?
到处寻宝,在破烂堆里看到个电热炉,眼睛一亮,负载找到了!2100W,有三个接线柱,量直流电阻分别是5.60欧姆,6.70欧姆,和100多点欧姆!太好了!把充电器输出接5.60姆,此时正常,风扇和灯都转或亮了!但6.70和100的不行!

根据电路板,有个0.1欧姆采样电阻,上面电压传到比较器反向输入端,还得看同向输入端,如此才能知道比较器输出(控制指示灯和风扇),一量反向是0.6V,同向是0.7V,断案线索更明确了:只要让同乡电压低于反向即可!

楼主:
0.1欧姆到LM324这路电阻没问题,0.7V那个一看是整流滤波和稳压二极管稳压,然后经电阻分压输出到324,问题必然出在这路!量稳压管上有5.5V电压,其他电阻在线量也对,线索断了!
但是只能这儿有问题,根据稳压管上标字根本查不到其参数,测量其正/反向电阻也大概对头!看不出坏了!
找到了个1N4733,5.1V,和这个5.5接近,换之,把6.70欧姆负载接上,灯和风扇都正常!接电瓶,也能正常充了!

看来是稳压管性能变坏,输出电压升高,导致负载电流得数安培,才能让比较器翻转,进入充电模式!

多亏了这个电热炉,没有他我就麻烦了,无法测正常充电时电压,能不能进入涓流模式也无法判断!
其次,判断故障必须思路正确!否则像这样电路参数变化一点点的,不好明确判断有无问题!

网友A:
不错的维修经验分享,我遇到过的是采样电阻的问题

网友B:
实践中学习啊。不错啊

网友C:
这就是经验啊 感谢分享

网友D:
确定正常了么,别把电池充坏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正常了么,别把电池充坏咯

跟以前一样了。

网友E:
315的担心不无道理

网友F:
笑而不语;P

网友G:
修好了,很开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实交代,是不是笑楼主把5.6V的稳压管换成5.1V的了?
楼主赶快拿换下来的稳压管测试一下 ...

不用试了,文中说了,5.5V都不行,更别说5.6了!基准电压越高,则电流采样电阻上电流必须更大,才能开始充电,也就说,门限电压等于C*基准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试了,文中说了,5.5V都不行,更别说5.6了!基准电压越高,则电流采样电阻上电流必须更大,才能开始 ...

但是看楼主描述,好像你也不确定那个稳压管原来是用的什么规格啊?
还有大致工作原理好像也还没有搞明白,如果单是控制指示灯和风扇散热还凑合,搞不好稳压之后的电压还有别的地方用到呢?
还是弄明白点好,不然把电池充坏了,那就比换一个充电器的损失大多啦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充电器,在恒流充电时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按楼主描述,充电器在输出6A以上电流时才会打开风扇,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充电器,在恒流充电时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按楼主描述,充电器在输出6A以上电流时才会打开风扇 ...

不是,大约几百mA打开了。用专业术语说充电电压是50几伏,最大充电电流?A,涓流充电数百mA
电瓶车上有电量指示等,最高灯亮后没多久,就转换充电状态了,风扇停,红灯变绿灯!可见问题不大!这个基准电压影响涓流充电门限。

网友D:
可是按道理,5.5V与5.1V,相差10%,对变灯电流也就是10%的影响,应该不至于有楼主位描述的这么明显差别?

网友D:
我是这么算的:
没换稳压管之前比较器正输入端0.7V,那么换了稳压管之后就应该是约0.65V;
电流取样电阻0.1Ω,电压直接送到比较器负输入端,那么电压必须大于0.65V比较器才翻转,对应的充电电流就是6.5A

网友E:
我的担心:
1. 电路并没有“充电模式”转换功能。就像恒压源只要外接负载电阻(暂用此不当表述)足够小,电流自然变大,道理一样,无需切换充电模式。
2. 从描述中,稳压管测判数据来看,“由5.6变值到5.1”失效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3. 测量55V基本正常。但需要好几安电流指示灯才切换——这是不正常的。

真的担心长期下去对电池寿命影响。

网友H:
什么破玩意?赶紧丢了,3842本身的5V基准源比稳压管稳定1万倍,放着基准不用,要去另外弄个破稳压管。一组电池六七百,一个充电器三十多,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H:
另外,对X7的2100W三桩电炉比较好奇,5.6R、6.7R,100R比较好奇,不知内部是如何接线的,能有这样的三个值

现在的东西水的很,电炉电阻只会大不会小,我前两个月买过1个2500W的电炉用来做老化,收货后量电阻,33欧,热了还会大些,算1500W,打了个6折。跟卖家联系后,寄来足功率的炉丝,测量也有24欧,也就2000W。所以一看你的电阻,就觉得不对劲

以上两个问题,麻烦X7抽空解释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另外,对X7的2100W三桩电炉比较好奇,5.6R、6.7R,100R比较好奇,不知内部是如何接线的,能有这样的三个值
...

嘿嘿!你把炉丝截短,功率不就够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嘿嘿!你把炉丝截短,功率不就够了吗

搭过灯丝没?小时候大人将断了丝的灯**对着手电筒摇晃搭好,装进灯座,亮瞎了眼。运气好可以用几天,运气不好一会儿就挂了,决对没有第二次机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什么破玩意?赶紧丢了,3842本身的5V基准源比稳压管稳定1万倍,放着基准不用,要去另外弄个破稳压管。一组 ...

不,不,不!充电器主电压稳定是用431之类作基准的。
楼主说的5.6(或5.1)是比较器基准用的,因主要检测电流取样,精度要求不高,故可能选用二端稳压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不,不!充电器主电压稳定是用431之类作基准的。
楼主说的5.6(或5.1)是比较器基准用的,因主要检测 ...

没研究过这种充电器,不过按道理来说,10%精度的电流取样是可以在一次侧做的,电流环控制快速及时,比经过光耦反馈要好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搭过灯丝没?小时候大人将断了丝的灯**对着手电筒摇晃搭好,装进灯座,亮瞎了眼。运气好可以用几天,运气 ...

那时也不算小啦,应叫“早时缩衣紧食年代”。

有所不同
  灯泡用日久,本来就岌岌可危,搭接短一点儿,接点再热一点,3重原因聚集,能用一天是一天。(省啊!多用15W25W,亮不瞎)
  炉丝全新,寿命不确定,也不好评估,单位功率增大20%,温升同比增大,难以觉察。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没研究过这种充电器,不过按道理来说,10%精度的电流取样是可以在一次侧做的,电流环控制快速及时,比经 ...

主要也就检测电流,(粗略)判断电池状态,切换个红绿灯、小电扇、开关微调之类,20%偏差也无关紧要,还是二次侧做较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那时也不算小啦,应叫“早时缩衣紧食年代”。

有所不同

黑体发亮红的温度是900-1000度,炉丝的熔点1400度。1500W炉丝截掉40%长度当2500W的用,单位长度的功率增至2.7倍。你这么干,怕是要先找些石英砂把炉丝槽塞满吧

网友E:
关于电瓶车充电器,我有丰富十二万分经验,分享一下。
头一次,一个没留神,让收破烂儿的顺手牵驴了,无奈又买了一个,60!很快发现:这个充电跑的里程明显多了!哈哈!
第二次,出远门3个月,担忧电池亏空,回家头等大亊儿就是赶快插电补充。立刻就懵了,绿灯!肯定是充电器坏了,打开一看,工整如新,不像坏样,就近借个表一量,好电!电池坏了,又一量,也是好电!难道3个月存放丝毫沒少电?经后来经证,确实如此。
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破玩意?赶紧丢了,3842本身的5V基准源比稳压管稳定1万倍,放着基准不用,要去另外弄个破稳压管。一组 ...

这个,可能不行,其一,china造的东西,能省的肯定省,尽量省,不用消费者操心。其二,凡是开关电源,那个板上有白线画的割裂带,或者说是楚河汉界,两边人员老死不相往来!完全中立的长老--两腿的穿蓝棉袄,脸上写几kv,多少p--帮助分东西。两家同样东西一个叫热,一个叫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对X7的2100W三桩电炉比较好奇,5.6R、6.7R,100R比较好奇,不知内部是如何接线的,能有这样的三个值
...

三个开关,闭上一个接通一组,三个全闭,满功率,一测直流电阻,30欧姆。全断开分别测,65欧姆,85欧姆,109欧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齊納工作電流不大,不應該全損壞,而且原本有5.5伏,更可知沒損壞。有問題的是取樣電阻,經常有大電流,已 ...

这里,王五这个方面的经验最靠得住。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不行,其一,china造的东西,能省的肯定省,尽量省,不用消费者操心。其二,凡是开关电源,那 ...

有一种做法, 叫做原边取样? 界是死的, 人是活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三个开关,闭上一个接通一组,三个全闭,满功率,一测直流电阻,30欧姆。全断开分别测,65欧姆,85欧姆, ...

你回头看主贴, 你写的清清楚楚: 三个接线柱, 5.6R, 6.7R,100多欧. 你要早写68, 85, 100多, 我肯定不会多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回头看主贴, 你写的清清楚楚: 三个接线柱, 5.6R, 6.7R,100多欧. 你要早写68, 85, 100多, 我肯定不会多 ...

主题贴未改过,你少看个0

楼主:
是0不是O

网友H:
误会了, 原来你的"5.60欧姆,6.70欧姆" 要读作五.六十欧姆, 六.七十欧姆. 而不是五点六零欧, 六点七零欧. :curse:

网友H:
祝楼主把这种书写风格, 用于工作报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祝楼主把这种书写风格, 用于工作报告.

更不能用,更引起误会。

网友D:
应该大家都看成是5.6欧姆,而不是50、60欧姆

网友E:
5、60——伍陆拾,此点儿非彼点儿,哈哈,说得通,说得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里,王五这个方面的经验最靠得住。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取样电阻肯定没事儿。
还要告诉你,齊納真要失效起来,可是不管它“工作電流〈大或〉不大”;也没有什么全損壞半损坏之分。

网友H:
概率上说, 在额定工作参数以内, 我宁愿相信半导体的变异率大于被动元件。电子设备里, R,L,C的数量比半导体器件数量多十倍以上, 但从小到大修过不少东西, 半导体坏的数量应该是大于R,L,C

网友D:
有可能确实修好了,主要是觉得楼主少了个确认的步骤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原本是寫會,哪知道變成全,后來看會損壞跟全損壞差別不大了。Vz=5.1v,而坏了變成5.5v,那ZD還有沒有導 ...

會损坏,意指"可能发生损坏",表达原理上“既非必然但有可能”的逻辑关系。
全损坏,表达的是“损坏程度”,而不涉及“发生损坏的可能性”。

我不是很熟充电器电路,也未做检查,不做具体故障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确实修好了,主要是觉得楼主少了个确认的步骤

没有专业仪器--电子负载,否则这个确认就简单了!尤其是状态转换涓流控制电路!
第一步,切断涓流电路输出端!
第二步,接上电子负载,把所换稳压管后面的分压电阻(下面的)换成可调电阻,微调它,直到指示灯切换停止!
第三步,接通涓流控制电路,改变电子负载,调整涓流大小控制电阻,使涓流达到期望值!

其他的还有调整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调采样电阻就行了,关键是有核定功率和阻值的电阻!业余只能随便搞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专业仪器--电子负载,否则这个确认就简单了!尤其是状态转换涓流控制电路!
第一步,切断涓流电路输 ...

把换下来的稳压管测试一下,看看特性是否正常,也是可以确认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老实交代,是不是笑楼主把5.6V的稳压管换成5.1V的了?
楼主赶快拿换下来的稳压管测试一下 ...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