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和UART采集传输速率

楼主(2015-10-18):
(无正文)

网友:
理论上感觉貌似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主是用串口还是蓝牙向上位机传输数据?

网友B:
数据肯定是可以传上去的。不行就加个缓冲区,你反而需要考虑的是,1s 2000个点,相当于0.5ms采集一个,AD的速度是否可以跟上呢?

网友C:
2M的速度,蓝牙有点够呛,需要开缓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