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的电容和电感值怎么确定

楼主(2015-10-18):
开关电源有续流电感和滤波电容,他们的匹配关系到电源输出的能力,问题是怎样才能让他们匹配,哪位大牛能给个明确的方法,确定电感和电容值呀?

网友:
与电路所用的芯片和要求输出的电压等等有关,好像是有公式的

网友A:
这个得需要计算一下。

网友B:
这个是需要根据需求来计算的,特别是涉及到噪声抑制比方面的参数的。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根据厂家的经验值的设计的。

网友D:
这个多半是根据开发指导资料来设计的。

网友E:
这个一般都是在实际测试中确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