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用1602液晶模块显示汉字和图形

楼主(2015-10-18):
使用1602液晶显示汉字和图形只需要2步操作。
而且只要你能用1602显示字符'a',那么就能立即实现汉字和图形的显示、而不需要写新的操作函数。

首先、先先对我们要进行的操作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液晶的字库在CGROM中、每一个字符占用8字节。
每个字符对应一个地址,调用的时候直接引用该地址。
而字符在CGROM中的地址就是字符的ASCLL码值。
所以我们调用的时候就直接写该字符的ASCLL码值(或是其字符形式如'a')、就能显示该字符。

CGRAM的情形和这一样、不同的是CGRAM中的内容掉电就丢失,
同时地址值使用索引值代替、但还是地址的功能。
CGRAM有64字节,可供我们放入8个自定义的字符、每个字符需要8字节的数据来描述:
CGRAM地址
0x40 - 0x47 : 对应第1个字符区、索引值是0或8
0x48 - 0x4f : 对应第2个字符区、索引值是1或9
0x50 - 0x57 : 对应第3个字符区、索引值是2或10
0x58 - 0x5f : 对应第4个字符区、索引值是3或11
0x60 - 0x67 : 对应第5个字符区、索引值是4或12
0x68 - 0x6f : 对应第6个字符区、索引值是5或13
0x70 - 0x77 : 对应第7个字符区、索引值是6或14
0x78 - 0x7f : 对应第8个字符区、索引值是7或15

现在我们来进行具体的操作了,只需2步、过程如下:
1、将自定义的字符数据写入CGRAM
    如5*8的汉字'年'的字符数据为:table_year[8]={0x08,0x1f,0x12,0x0f,0x0a,0x1f,0x02,0x00};
    使用我们写液晶的写函数将这8个字节数据写入CGRAM中的第1个字符位置:
    writecommand(0x40);           //第1个字符对应的首地址
    writedata(table_year[0]);     //写入8个数据
    writedata(table_year[1]);     //当然、我们设置的是地址AC自动加1的模式
    writedata(table_year[2]);
    writedata(table_year[3]);
    writedata(table_year[4]);
    writedata(table_year[5]);
    writedata(table_year[6]);
    writedata(table_year[7]);
    写入完毕、接着就可以将它调出来显示在液晶上。
2、调用自定义字符对应的索引值来显示该字符
    我们将数据写入CGRAM的第1个字符区、索引值是0
    显示这个字符的方法和我们调用字符库里面的字符来显示的方式一样:
    writecommand(0x81);    //指定显示的位置
    writedata(0);          //写入该字符的索引值就是调出该字符来显示
    显示完毕。

楼主:
显示效果:
    只要这些函数对字库的操作OK、那么对CGRAM的操作也就OK。
    液晶的时钟很慢、如果MCU使用的晶振频率太高就要注意。

自定义的也可以是任意的图形、跟使用LED点阵一样:
汉字或图形的字符数据可以用字符提取软件提取、或自己提取。
液晶上要显示的点为1、不显示的点为0。
而且点阵第一行的数据对应数据中的第一个数据。
如用来显示8个高度或表示8种等级的图形(5*8点阵):
table_grad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  //.
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1f,  //.
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1f,0x1f,  //.
...
};
显示效果:

将上下两行都用来显示、就可以显示16个等级了:

网友:
根据这个图,可以做MP3播放时候的柱状图啊。

网友A:
我觉得这个1602根本不适合显示汉字,因为显示的汉字太丑了,分辨率明显跟不上,只能显示字母和数字,比较好。

网友B:
我第一次学单片机时候就买了一片1602,16元,感觉好贵的,当时。

网友C:
最后一个图,显示的不错,这个很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