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无法找到CPU

楼主(2015-10-18):
当J-LINK 与电脑连接打开软件J-link ARM时显示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on core on JTAG chain.
当遇到这种问题时,怎么办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时,带软件上的设置仿真的地方,有什么找到仿真器及牌子对不对,USB供电是不是正常,连接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