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PCB天线设计

楼主(2015-10-18):
2.4G PCB天线设计

网友A:
感谢分享,正在做2.4G的PCB天线,有什么建议或者PCB参考一起讨论下

网友B:
感谢分享,下载看看。最近拆了个迅雷路由,里面的天线就是用的一块PCB板子。

网友C(2018-10-26):
板载天线设计需要的不仅是天线频率长度,还跟电路板耦合,板上地环境,天线周边材质都又关系,根本没法直接计算。只能用专业实验室设备进行调试设计才能完成。需要设计电路板上共板天线的朋友可以加我的扣扣 2034315657,我可以帮你搞定各种板载天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