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788 LCD显示与读写SDRAM冲突的问题

楼主(2015-10-18):
最近自己做一块LPC1788的板子,以前有人也遇到过情况,但不知道是如何解决的。

1.关闭LCD后,从NAND FLASH中读数据至SDRAM中正常。
2 开启LCD后,SDRAM写入数据出现错误,LCD屏幕出现杂色点。

我是用SDRAM做LCD显存的,所以我怀疑是LCD显示时与NAND FLASH读写发生冲突了,我试着降低LCD的刷新率以及EMC的频率,但是杂色点还是存在。我是想开机先显示一副图片(文件加载进度显示),然后从NAND FLASH中读数据至SDRAM中,这过程如果LCD一直开着的话,从NAND FLASH中读到的数据有可能会不正确,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好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A(2016-12-09):
请问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现在遇到类似的问题: 打开LCD后SDRAM读写就不正常,关闭LCD后就没问题,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