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pcie 开发 ,求指导!!!

楼主(2015-10-18):
公司开发一个PCIE测试板卡,但是本人是新手,没有概念。
求指导!
能够带我做项目,由报酬(详议)?
或者谁有很好的资料求赐?
或者谁指导有这方面的培训课程?

网友A:
可惜我用的是xilinx的。。。。。

网友B:
cyclone IV有专用的PCIE硬核,可以再Qsys中直接调用,然后自己写一些外围控制模块进行调度即可。在Qsys里构建这个系统会比较简单,我当时用链式DMA方式实现PCIE1.0和PC通信,速度在600Mbytes/S,还是挺稳定的。
在Qsys里做PCIE可以省去协议层的很多东西,用户面对的其实是时序非常简单的Avalon-mm接口,基本相当于对RAM的读写操作,外加一点总线控制。上位机驱动想简单的话,可以用windriver去生成驱动,然后写代码调用它
生成的函数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cyclone IV有专用的PCIE硬核,可以再Qsys中直接调用,然后自己写一些外围控制模块进行调度即可。在Qsys里构 ...

多谢!
还在看资料,有很多疑问,但是现在无从问起,到时候再请教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yclone IV有专用的PCIE硬核,可以再Qsys中直接调用,然后自己写一些外围控制模块进行调度即可。在Qsys里构 ...

多谢哈
还在看资料,很多疑问,但是无从问起,以后再问你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哈
还在看资料,很多疑问,但是无从问起,以后再问你哈。。。。

上下位机约定地址、大小、开始、中断,然后注意下边界,DMA传输就差不多了;
如果是PIO传输,那更简单,随便弄,ip核生成的例子改改就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去年做过 可以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649220-1-1.html

你的板子好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用的是xilinx的。。。。。

xilinx的pcie应该是一样的方式,细节不一样而已。能给资料么?或者给做个培训,有报酬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linx的pcie应该是一样的方式,细节不一样而已。能给资料么?或者给做个培训,有报酬 ...

先弄清楚PIO模式的通信原理,谁是主,谁是从,通信时,主发什么,从回什么,。。。
在通信前,配置空间先弄清楚,各个寄存器对应什么意思。。。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