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Cube MX实现RCC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5-10-18):
CPU:stm32f407zgt6
如下图,我在STM32F4Cube MX工具中。将RCC设置为外部时钟,8M。然后通过PLL倍频产生168M的系统时钟。
最后生成MDK的Project。

然后生成MDK的工程,有个地方我就不太明白了。
如下这个代码是工具产生的代码。我就想问下这条语句中: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FLASH_LATENCY_5这个参数的选则是为什么?怎么来的?这个地方不明白?请各位大牛牛帮忙解释下。

网友A:
那个是延迟时间的设定,应该是5毫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延迟时间的设定,应该是5毫秒吧。

我看了这个宏定义是#define FLASH_LATENCY_5                FLASH_ACR_LATENCY_5WS   /*!< FLASH Five Latency cycles     */
没理解啥意思?再说,弄这个参数有什么依据没有?

网友A:
那个翻译一下注释就是:闪存设置5个延迟周期。意思就是等待5个机器周期吧,跟延时函数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翻译一下注释就是:闪存设置5个延迟周期。意思就是等待5个机器周期吧,跟延时函数一样吧。 ...

什么依据呢,我就不太明白了。为什么是5,不是6呢。有点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依据呢,我就不太明白了。为什么是5,不是6呢。有点不明白。

这个数据手册里有解释。

网友C:
那个应该就是随便给个延迟,5是比较好听而已,你4,6,3,都可以吧。

网友C:
这个就像你说,等一会儿,这一会儿是两分钟,还是三分钟,就是这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据手册里有解释。

您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感谢。

网友A:
5WS是6个CPU周期的延时,不是5个,楼上的有人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WS是6个CPU周期的延时,不是5个,楼上的有人说错了。

呵呵,没关系哈。我找到怎么来的了。解决了我的问题了。感谢回复哈。

网友A:
学这个,有时候的东西,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楼主这是刨根问底,学的精通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这个,有时候的东西,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楼主这是刨根问底,学的精通锕 ...

呵呵,这个也是学的时候想到的。O(∩_∩)O哈哈~

网友D:
这应该是延时时间设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延时时间设定吧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感谢。

网友E:
FLASH_LATENCY_5是不是定义的一个全局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ASH_LATENCY_5是不是定义的一个全局的量

这个在用户手册中有的。谢谢回答,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