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求助

楼主(2015-10-19):
各位高人本科生现在在设计一个函数发生器,现在输入的电压是10VPP,想要输出的电压在200VPP。函数放大器的要求就是电源只有30VDC,给放大器只有22VDC左右.因为要求输出频率在20-200HZ,所以升压变压器会不会太大了。
如果使用放大器的话,有什么方案吗。有人指点我将电源boost,但是我找不到那么高的dc dc voltage boost converter。
不知道表达是否清楚,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做的仅仅是函数发生器,输出功率很小的话,用工频变压器.但有个条件,要找小的那种待机变压器,注意是待机变压器,不是街上买的那种普通的.
这两种变压器有点区别,普通的变压器本身不能做待机,自损偏大,待机起来有一定的消耗功率.待机变压器自损比较小,可以长年通电,还没什么温度.
因为你的频率下潜到20Hz,工频变压器可能会磁心饱和,待机变压器应该能下去.
一般的待机变压器很小,只有几瓦,还没拳头大.
还有一种变压器可以用而且效果比电源变压器好,就是胆机的输出变压器,但是这个不好找.

网友B:
“但是我找不到那么高的dc dc voltage boost converter。”
你是想找现成的模块?那可能很困难。
给定输入电压和输出 电压以及功率,这个boost电路需要你自己设计。采用具有变压器隔离的反激电路亦可。
如果采用升压变压器,因频率范围已给定,变压器体积取决于需要传输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