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过电快速脉冲(EFT)

楼主(2015-10-19):
拿一个产品去做电快速脉冲测试,电路中有两个74HC595级联的LED显示电路,测试时没点亮的LED灯会受到干扰微亮,请问如何才能通过EFT测试呢,两个74HC595都有0.1uF去耦电容。
产品的输入电源是AC-DC电源适配器,试过换一个适配器有所改善,但LED显示还是有干扰

网友A:
你是什么产品的,大概的电路框图是什么,电源是否隔离,测试点在哪个位置,是电源端口吗? 有EMI的处理等等.

网友B:
可以在AC/DC后面加一个DC/DC隔离,可能会通过测试

楼主:
再电源适配器输出线上加了磁环绕了几圈,有些改善,但没有根除

网友:
LED 的显示干扰是能够自行恢复的吗? 如果产品设计的时候要求必须达到A类的话 就需要进行更改的,如果要求B类以上的话 EFT干扰试验是ok的。

楼主:
是只要做EFT测试,LED显示就有干扰,加了磁环只是LED闪烁的频率慢些,但还是看出有被干扰到

网友(2015-11-18):
引用 楼主:
是只要做EFT测试,LED显示就有干扰,加了磁环只是LED闪烁的频率慢些,但还是看出有被干扰到 ...

磁环不够大,饱和了,你换大磁环,多绕几圈

网友C:
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看,你描述的太简单了,最好拍个照片上来

网友D:
这个不一定就是595的问题,要具体分析

楼主:
机器是有两个PCB,一个上面板,一个控制板,595在上面板,单片机在下面板,两个板之间通过排线连接,不知道是不是和布线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