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IAR例程的问题

楼主(2015-10-19):
IAR自带的例程debug中Go运行正常,每次掉电后上电需要手动板上按键才运行,使用TOWR 例程make_new_project.exe后
对比IAR自带例程,没有上面关于FPU的语句。而上面的例程从注释看,是FPU 编译程序Flag 设置时有效,Flag怎么设置?

网友A:
这个事你手动添加的哦,你可以对比一下两个工程的opitional 配置的区别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你手动添加的哦,你可以对比一下两个工程的opitional 配置的区别看看

这是从官方下载的。
还有个问题是下载程序到目标版后,每次上电需要手动复位才能运行,百度不到答案。
用mbed测试,下载程序后掉电再上电正常运行。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先通过这个经验分享检查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382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先通过这个经验分享检查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38282-1-1.html

没有帮助,FRDM-K64F 使用MBED编译的代码正常。跟硬件没关系,就是IAR或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先通过这个经验分享检查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38282-1-1.html

另外测试了KSDK1.2例程掉电后上电程序正常,就是IAR自带的例程和 tower-K64F例程掉电后必须复位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测试了KSDK1.2例程掉电后上电程序正常,就是IAR自带的例程和 tower-K64F例程掉电后必须复位才正常 ...

可以正常Debug吗?

楼主:
KSDK1.2的正常。IAR自带的有问题,第一次运行可以,但是如果软件复位回不到主main,手动板上复位按键SW1 后再次软件复位才能回到main
下面是软件复位到的位置

网友A:
我刚才也用TWR-K64F120开发板跑了一下跟你一样的例程,运行是正常的,不需要按下reset键才能启动,
建议你再检查以下硬件配置,尤其是跳冒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也用TWR-K64F120开发板跑了一下跟你一样的例程,运行是正常的,不需要按下reset键才能启动,
建议你 ...

我用的是FRDM-K64F,修改了下tower.h,
另外,每次掉电再上电需要复位
估计是两个板硬件设计的不同吧,我再看看电路图,是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RDM-K64F,修改了下tower.h,
另外,每次掉电再上电需要复位

你先对比一下两块板子的硬件原理图吧,特别是复位引脚,时钟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对比一下两块板子的硬件原理图吧,特别是外设时钟部分

我对比看看两个电路图,是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