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准备做个带canopen通讯控制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请指正

楼主(2015-10-19):
驱动目标:最大电流为6A的三相步进(有可能扩展为两相),方案如下:
mcu:stm32f103c8
nmos驱动:l6384或者ir2104
nmos: fr2407、FQD50N06
电流检测:acs712/wcs2705

楼主:
电源管理:
最大电压48v------>nmos
              |-------->lm5007--12v--->mos驱动
                                       |-----7805---5v--->传感器
                                                |----->asm1117---3.3v---->mcu

楼主:
驱动选用ir2104,很奇怪的发现ir2104中的自举电路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A:
acs712  这个不准

楼主:
谢谢,确实看到有说抗干扰差的,用wcs2705还可以直接用3.3v电源,把7805省掉了,就是价格贵些

网友:
考虑单芯片的方案吗?

网友B:
canopen协议不好弄把

网友A:
canopen 好弄,网上一搜就有别的论坛移植好的,我是不知这个步进电机驱动要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