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 无法使用 GO to definition 的功能

楼主(2015-10-19):
如题, 我使用的 STVD  版本是4.3.7 的, 可是 右击转到定义  的功能 无法实现。!!!!
请问有没有 解决的办法??

编译也成功的!

电脑系统用的是win8.1

网友A:
我用的win7,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B:
可能软件的系统兼容性不好吧;
换其它电脑测试下看看;

网友C(2016-04-21):
我是win8升级到win10的。我电脑里官方的demo可以跳转查看,但是一个朋友发来的工程就不能使用,正常编译调试都可以。奇怪。

网友D:
如果报错显示的是无法找到什么.c文件,那么可能是工程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的问题,IAR就有这样的问题,STVD没用过,应该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