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DSPIC30F6010怎么烧录

楼主(2015-10-19):
各位大神们,请教您们一个问题,用什么方法或仪器能从板上烧录DSPIC30F6010程序,然后烧录到另外的电路板上,,急生产,帮帮忙大神们,,急急急

楼主:
我是没有这个系统的程序的,这是款老产品,技术人员离职了,啥也没有留下,就只有几套产品,现在客户找我要产品,我烧录不出啊。。。。。。有没有链接什么的    是不是完全可以烧录成功啊!!!我也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只要能烧录到另外一块板上能用就行了,,现在客户催得急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烧录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烧录接口?

原版上有的     六根排针那样的 ,   现在主要是要找到一个能把程序从原板烧录出来然后再烧录到另外一块板上!!!我只是想烧录程序而已

网友B:
用ICD3或者pickit3读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