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7的普通IO口做频率量的输入脚,可以采集到么??

楼主(2015-10-19):
F107的普通IO口做频率量(200Hz---1KHz)的输入脚,可以采集到么??还要精度在±1Hz,定时器输入捕捉还有可能达到,但是普通IO是怎么弄得?????

网友A:
普通IO没测试过;
你可以测试下看看;

程序:用定时器对高低电平进行计时(可以参考51单片机,等精度测量频率的原理);

楼主:
定时器的确实可以,现在手头有个硬件就是这么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别人是怎么弄得,

网友B:
外部中断,1秒内或者一个固定时间内采集脉冲个数,然后计算频率

网友C:
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