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安卓文本框滚动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10-19):
我用安卓开发蓝牙程序,用文本框显示蓝牙发来的数据,数据比较多,
所以我弄了个滚动条,布局文件如下:
<ScrollView
                android:id="@+id/ScrollView01"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scrollbars="vertical"
                android:layout_weight="1"
                >
        <TextView android:id="@+id/in"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
    </ScrollView>
可是测试时发现,滚动条需要手动往下滚动。
我从网上下载的蓝牙助手,都是自动滚动显示。
请问高手,怎么设置才能自动滚动显示呢?谢谢!

网友A:
ScrollView 有两个方法可以参考试试

1. fullScroll(ScrollView.FOCUS_DOWN);

2.scrollTo(x, y);

参考链接:gundumw100删.iteye删.com/blog/1162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