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1 ISP 串口下载失败问题

楼主(2015-10-19):
大家好:

      小弟最近自己画了一个基于STM32F411的PCB板,目前该板其他功能均正常,但是在进行ISP 串口下载时出现无法下载的问题,具体提示为"FAIL: Unable to download data",使用ST公司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软件下载。
       想请教各位,这个阶段下载数据失败有哪些原因? 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设备管理器里虚拟串口的驱动是否正常。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里的串口设置和软件串口的设置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设备管理器里虚拟串口的驱动是否正常。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里的串口设置和软件串口的设置一 ...

香水版主,你好,       前面能正常握手,而且我也使用过串口调试助手手动发送“0x7f”,存在返回值为“0x79”, 串口本身应该正常工作了。目前不知道bootloader里面的"FAIL: Unable to download data”这个提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目前在AN2606.pdf的应用笔记上找到一个401的bootloader引导流程图(411的没看到),结合前面的测试可知,bootloader应该是在执行到了“Execute BL_USART_Loop for USARTx”之后的地方出现的问题。

bootloader引导图

bootloader引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设备管理器里虚拟串口的驱动是否正常。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里的串口设置和软件串口的设置一 ...

该清楚了,是最小系统有问题,谢谢香水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