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STM32F105 USB DFU模式一直unknown device

楼主(2015-10-19):
自己的板子,用的stm32f105,想用厂家集成的DFU下载软件,按要求,BOOT0=1; BOOT1=0, 但PC就是不识别USB,在USB-DP加个1.5K的3.3V上拉,PC即识别为unknown device,驱动是装不上的。
注:外部晶振25M,在BOOT0=0;BOOT1=0模式下,加入官方USB库,能正确识别USB,且能正常工作,在此模式下串口1能正常工作,收发数据正确。部分图如下:

芯片上USB接口

芯片上USB接口

BOOT0配置

BOOT0配置

USB接口

USB接口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面有弄对,自己的一些怀疑点做了相关测试:
1.  USB_ID没有连接,我做了个连接,芯片上的OTG_FS_ID与座子的ID直连,仍没有效果;
2.  官方资料上明确说明USB_DP不需要增加上拉1.5K的电阻,但没此此电阻,PC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加上后才有未知设备(AP里的程序实现USB_device,也不需要这个上拉)
3.  图中的J10有跳线的,J8没有跳

楼主:
奇怪,我将一个5V或3.3V电压,直接加到J10的第1PIN(即USB VBUS)上,PC就能识别了,直接将J10的1与2连接起来就是“Unknown device",这是什么原因啊 ?

网友A:
是不是晶振没有起振啊,一般未知都是晶振没有工作。

网友B:
USB VBUS就是USB供电的正极啊,你不给电怎么工作啊。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找到了 ,原因是BOOT1悬空了,导致不稳定,将BOOT1下拉,DP上拉就OK了

楼主:
另外,STM32F105,应该不需要1.5K的上拉电阻,USB_ID悬空作为DEVICE即可,现在APP内就不需要这个上拉电阻即能工作,ST的参考板也没有这个上拉。
就在DFU下面,不加上拉,即提示未知设备。刚才确认了USB线,不是OTG的,就是普通的USB。

网友C:
DFU需要模式 需要BOOT口的配置及VBUS供电,另外当然就是D+,D-

网友D:
一般正常工作时需要BOOT0拉低,BOOT1随意;调试时需要BOOT0和BOOT1全部拉高

网友E(2018-10-20):
楼主:我现在跟你遇到一样的问题,根据你的方法试了,还是无法识别设备,可否提供思路啊

网友F:
DFU是什么软件呀 还从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