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大神用内部AD,地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5-10-19):
用单片机内部AD采集外部输入的电压信号,输入电压的地和单片机的地是不是应该采用隔离方案,好像有什么共地干扰,如果需要隔离的话,用什么方法隔离呢?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大多时候是不需要的

网友B:
输入信号的地和单片机的 AGND要尽量保持同一电平,这样测出来的 电压才能准呢。隔离指得是与单片机的DGND隔离吧

网友B:
不过通常都是接在一块的,看你对采样信号的要求有多高了

网友C:
别人是讲不明白的,要自己去理解。
我认为就一句话“单点接地”。
这里的地可以指地线,也可以指任何网络尽量单接点,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向这个方向去要求。

网友D:
电压跟随器

网友E:
不需要,这个地就是地,说是影响,但是可以忽略。

网友F:
单点接地;

网友G:
同意三楼观点,即单片机的AGND和你采样电平在同一参考电平上,当然,这样的话你的数字电和模拟电隔离的。一般采用隔离的电源IC供电或者隔离的DC/DC模块供电。对于简单的系统,个人认为没必要 。

网友H:
在单片机系统的通电源出口处,将GND使用电感进行隔离,隔离为AGND和DGND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时候是不需要的

输入信号的地是隔离电源模块输出+15V的地,与单片机+3.3V的地是隔离的,通过输入信号经隔离模块输出与单片机共地,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

楼主:
输入信号的地是隔离电源模块输出+15V的地,与单片机+3.3V的地是隔离的,通过输入信号经隔离模块输出与单片机共地,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三楼观点,即单片机的AGND和你采样电平在同一参考电平上,当然,这样的话你的数字电和模拟电隔离的。一 ...

输入信号的地是隔离电源模块输出+15V的地,与单片机+3.3V的地是隔离的,通过输入信号经隔离模块输出与单片机共地,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

网友I:
AGND和DGND不需要隔离。但在布线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保证采样点的地和AGND是一个电平是非常重要的。
有可能你觉得不是用铜皮接在一起了么,肯定是一个电平啊!但其实铜皮也有阻抗,在电流流过的时候,铜皮两边就会有电压差。
如何消除这个电压差呢?方法1:不要让其他不相关的电路的电流流过模拟地的铜皮。什么单点接地啊,什么区域隔离布线啊都是在这个尺度解决这个问题。2:铜皮尽量大,以减小单位距离的地阻抗,从而减小了该电压差。
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提示两点,1. 辐射干扰不可忽视。模拟的线与地,模拟的电源和地都不可形成环路。2. 大面积的铜皮和其他线之间会有电容(电容的实质就是两个金属之间加电介质),高频信号会耦合进入该铜皮。非模拟电路的线应尽量远离这个模拟地铜皮。模拟地上下,只能有模拟电源和模拟走线,不应该有其他电路的电源或者地或者走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