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会不会影响SPI发送数据?

楼主(2015-10-19):
我用SPI发送数据,控制六块级联595,不接CAN的时候,单独接电源,能正常显示数据,但是只要一接CAN,显示的数据就不完整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can接受发送打断?影响你spi控制595的时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接受发送打断?影响你spi控制595的时序吧

如何判断是不是can接收发送打断了spi的时序呢?spi的发送,是用的IO口模拟spi时序发送的。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呗;

网友C:
接了CAN后,在硬件上是不是有什么影响,这个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D:
接上后,是不是有什么电磁干扰了?

网友D:
或者影响了SPI的时钟序列。听描述的应该是时序出了一些问题。

网友E:
只要引脚不冲突, 应该是不会影响的。
估计是软件处理不好,can中断消耗了不少时间,影响了 SPI 的连续传输了。
看看,怎么样用好 SPI 的内部缓冲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了CAN后,在硬件上是不是有什么影响,这个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

硬件上有什么影响呢,比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上后,是不是有什么电磁干扰了?

怎样看有没有电磁干扰,接上can,数据不完整,但是只要再拔掉can接线,再插上,就完整了,只要断电后,再上电就不完整了,这时候要想完整显示,只能拔掉can接线,再重新插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影响了SPI的时钟序列。听描述的应该是时序出了一些问题。

我也是觉得spi的时序被打断了,只能发送前面的字节,后面的不能发送过去,但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理论上是不影响的,不过任何数据发送都是要时间的,如果你其中有中断且比较频繁。那么发送时序可能就打断了。

网友G:
595 的时序只有上限(频率大到一定程度时,响应不了),而没有下限。当然,在维持电平阶段,若控制595的IO引脚出现不确定的电平时,时序就会乱。

看一下,CAN代码使用的RAM、特殊功能寄存器 是否与595用的有什么冲突?

网友C:
只要引脚不冲突, 应该是不会影响的。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

网友D:
关于硬件软件的,都是挺麻烦的,一个地方错误,就可能。

网友H:
设个标志,分段单步运行下,观察一下程序变化

网友I:
把SPI时钟调慢,试试看会不会被告打断。

网友J:
can中断消耗了不少时间,影响了 SPI 的连续传输了

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呢

网友K:
避免两者同时出现就行了,每个接口都要等待空闲时间才行

网友D:
如果一个执行呢,另外一个中断了,肯定影响。

网友D:
建议都用中断方式,一个执行时候关闭总中断。

网友L:
很可能是CAN的代码里面操作了SPI使用的IO了。

网友M:
如果仅仅是影响了速度,就是因为有个中断打断了另外一个的通信。

网友N:
应该是不影响的,有时可能是被其他中断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