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ADC采集不准确问题。

楼主(2015-10-19):
//ADC完成中断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iv_ADC
void adc_isr(void)
{
ADMUX =0x46;//选择内部AVCC为基准
temp_single=ADC&0x3ff;
temp_single=temp_single*Vref/0x3ff;

temp_sum =(unsigned int)( temp_sum + temp_single*temp_single);
if(flag==64)
{
  adc_rel=(unsigned int)sqrt(temp_sum/64);
   flag = 0;
   temp_sum = 0;

}

//ADCSRA|=(1<<ADSC);//启动AD转换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17
void timer0_ovf(void)
{
TCNT0 = 0xB2;  //重装计数初值
ADCSRA|=(1<<ADSC);//启动AD转换
flag++;   //625微妙,标志位加1
}
程序代码如上,主芯片为mega88。 当我不接V1(220V交流电)时,电源由下载器提供时,数码管显示2.4V, 万用表测得的IO口(Vin)电压为2.109V。

当我接入V1为市电时,数码管还是显示2.4V,我用万用表测Vin的直流电压为2.4V,交流电为0.3V。  实在是搞不懂出错在哪里了,求各位大神指导下可以吗?

网友A:
我记得AVR手册上好像写了,ADC首次采集不是很准,应该舍掉取第二次采集内容。如果对时间没有要求,来个软件滤波求平均吧。

网友B:
应该多次采样(10次) 去掉 最大值与最小值  取平均值 就行了  我这边就是这样做的很准呢

网友C:
可怜的LZ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怜的LZ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哎哎,弄不出来啊- - 坑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怜的LZ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害我看到有人回复激动了一下- -

网友D:
遇到过类似问题的飘过,采几次做平均

来自iPhone 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害我看到有人回复激动了一下- -

关键是掌握正确的调试方法。
ADC输入一个直流信号,看看ADC和万用表是否一致。
然后才是检查程序的初始化和算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掌握正确的调试方法。
ADC输入一个直流信号,看看ADC和万用表是否一致。
然后才是检查程序的初始化 ...

输入直流信号,ADC和万用表是一致的。  当有交流的时候,我不是用直流偏置拉高零电位了吗?这样整个正弦波形都能被检测到,用均方根。为啥一点反应都没有- - 显示的还是直流信号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类似问题的飘过,采几次做平均

你没看我程序吗- - 采了64个点,做均方根了。这样都没反应的话0 0 再平均也一样啊0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AVR手册上好像写了,ADC首次采集不是很准,应该舍掉取第二次采集内容。如果对时间没有要求,来个软件 ...

我试试

网友E:
直接分压采市电啊,牛的!
仔细检查你的电源设计,包括MEGA88的参考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分压采市电啊,牛的!
仔细检查你的电源设计,包括MEGA88的参考源

电源没错的,mega88的参考电压也没错

网友E:
莫非你的采样速度是50Hz?

网友E:
建议你用示波器看看ADC输入端的波形(加了市电输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莫非你的采样速度是50Hz?

1600次/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用示波器看看ADC输入端的波形(加了市电输入后)

没有示波器-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直流信号,ADC和万用表是一致的。  当有交流的时候,我不是用直流偏置拉高零电位了吗?这样整个正弦 ...

你的信号是交流加直流偏置。
ADC均方根的信号就是直流电平的信号呀,和万用表测量一样,那是正确的,你还怀疑什么?
你想测试复合信号中交流电的幅度,得先减去直流信号,再均方根。
或者采用傅立叶变换,取基波的幅度,那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信号是交流加直流偏置。
ADC均方根的信号就是直流电平的信号呀,和万用表测量一样,那是正确的,你还 ...

不对吧,ADC均方根的信号是交流加直流的信号吧?我不减的话也不应该等于直流的信号啊,交流信号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信号是交流加直流偏置。
ADC均方根的信号就是直流电平的信号呀,和万用表测量一样,那是正确的,你还 ...

因为精度要求不会太高。所以用均方根的算法基本就可以了。就算我减去直流电压,数码管显示000.0 = = 有时候还会跳6000+的数据。不知道错误在哪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对吧,ADC均方根的信号是交流加直流的信号吧?我不减的话也不应该等于直流的信号啊,交流信号出不来。 ...

呵呵,好久不搞数学,数学都忘记了。
假设直流信号是a,交流信号是b*sin(t),则总电压y(t)=a+b*sin(t),a>b。
根据能量合成原理,你不应该这么算呀。
这应该是纯粹的数学问题。

网友C:
你把问题搞复杂了,你的ADC值,减去直流偏置,就是交流信号,对这个交流信号均方根,就可以了,就得出交流信号的有效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问题搞复杂了,你的ADC值,减去直流偏置,就是交流信号,对这个交流信号均方根,就可以了,就得出交流 ...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好久不搞数学,数学都忘记了。
假设直流信号是a,交流信号是b*sin(t),则总电压y(t)=a+b*sin(t),a ...

太久不接触数学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问题搞复杂了,你的ADC值,减去直流偏置,就是交流信号,对这个交流信号均方根,就可以了,就得出交流 ...

能不能再帮忙看看。我数码管显示为225.0V,有万用表测限流电阻端的电压为0.299~0.302之间变换。我是计算出问题了吗?还是数据类型出问题?还是采集错了?求帮忙,大哥。temp_single是unsigned int型。temp_sum是unsigned long型。VREF是50。 参考电压为5V。直流偏置2.4V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iv_ADC
void adc_isr(void)
{
ADMUX =0x46;//选择内部AVCC为基准
temp_single=ADC&0x3ff;
temp_single=(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temp_single*50/0x3ff)-24);
temp_sum = temp_sum + temp_single*temp_single;
if(flag==64)
{
   adc_rel=(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sqrt((temp_sum)/64))*750);
   flag = 0;
   temp_sum = 0;
}

}

网友C:
基础呀,大于2.4V是正的,小于2.4V是负的,你当uint来算,能行么。
而且,每次电压的精度才0.1V,也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础呀,大于2.4V是正的,小于2.4V是负的,你当uint来算,能行么。
而且,每次电压的精度才0.1V,也太低了 ...

额额 。。有符号啊。不大懂额。你能不能距离一个类型转换或者处理的例子?就temp_single=(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temp_single*50/0x3ff)-24);的例子吧,拜托~欧巴~

那精度的话,把小数点取多一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应该拜托你自己呀,这些要靠自己学习的。
基础的数学、物理、电路分析,甚至连基本的C语言基础知识,这些都是研发的前提。
否则,你学单片机,连皮毛都没有学会呀。
1-24=-23,如果作为无符号数,结果不是-23,是65536-23=6551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拜托你自己呀,这些要靠自己学习的。
基础的数学、物理、电路分析,甚至连基本的C语言基础知识,这些都 ...

恩,现在数据是有了,但精度太低,在3V之间波动。 是不是需要校准还是什么方法提高精度?

网友C:
int temp_single;
temp_single=ADC&0x3ff;temp_single=(int)((long)temp_single*500/0x3ff)-240;
temp_sum = temp_sum +(long) temp_single*temp_single;
无非就是类型不要错,数据不要溢出。

网友C:
电压扩大到0.01V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 temp_single;
temp_single=ADC&0x3ff;temp_single=(int)((long)temp_single*500/0x3ff)-240;
temp_sum ...

不行啊 = = 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把VREF改成500或5000,直流偏置相应增加, 分压倍数相应减小。就都不行。插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 temp_single;
temp_single=ADC&0x3ff;temp_single=(int)((long)temp_single*500/0x3ff)-240;
temp_sum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iv_ADC
void adc_isr(void)
{
ADMUX =0x46;//选择内部AVCC为基准
temp_single=ADC&0x3ff;
temp_single=(long)temp_single*Vref/0x3ff-240;

temp_sum = (long)temp_sum + (long)temp_single*temp_single;
if(flag==128)
{
   adc_1=(int)(sqrt((temp_sum)/128));
  // flag = 0;
   temp_sum = 0;
}
if(flag==256)
{
   adc_2=(int)((sqrt((temp_sum)/128)));
  // flag = 0;
   temp_sum = 0;
}
if(flag==384)
{
   adc_3=(int)((sqrt((temp_sum)/128)));
  // flag = 0;
   temp_sum = 0;
}
if(flag==512)
{
   adc_4=(int)((sqrt((temp_sum)/128)));
   //flag = 0;
   temp_sum = 0;

}
if(flag==640)
{
   adc_5=(int)((sqrt((temp_sum)/128)));
  // flag = 0;
   temp_sum = 0;
}
if(flag==768)
{
   adc_6=(int)((sqrt((temp_sum)/128)));
  // flag = 0;
   temp_sum = 0;
}
if(flag==896)
{
   adc_7=(int)((sqrt((temp_sum)/128)));
  // flag = 0;
   temp_sum = 0;
}
if(flag==1024)
{
   adc_8=(int)((sqrt((temp_sum)/128)));
  // flag = 0;
   temp_sum = 0;
}
if(flag==1152)
{
   adc_9=(int)((sqrt((temp_sum)/128)));
  // flag = 0;
   temp_sum = 0;
}
if(flag==1280)
{
   adc_10=(int)((sqrt((temp_sum)/128)));
   //flag = 0;
   temp_sum = 0;

}
if(flag==1408)
{
   adc_11=(int)((sqrt((temp_sum)/128)));
  // flag = 0;
   temp_sum = 0;
}
if(flag==1536)
{
   adc_12=(int)((sqrt((temp_sum)/128)));
   flag = 0;
   temp_sum = 0;
   adc_rel=(int)((float)(adc_2+adc_3+adc_4+adc_5+adc_6+adc_7+adc_8+adc_9+adc_10+adc_11+adc_12)/11*75.3);
}
}

帮我看下数据类型有错可否。 VREF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扩大到0.01V精度

不大懂什么意思

网友C: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呀,就是调试的技巧呀,一步一步显示出来,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C:
24表示2.4V,240表示2.40V,精度就是0.01V了,这个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表示2.4V,240表示2.40V,精度就是0.01V了,这个也不懂?

这个知道。= =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Vref设置为500,   减去240. 这样得不出值额,是不是数据类型出错了,可是查不出哪里出错了,感觉是对的- -

网友C:
所以,这就是调试的问题了,有些错误一下子发现不了,你可以输入一个模拟的输入值,一步一步看,看哪个环节的计算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多次采样(10次) 去掉 最大值与最小值  取平均值 就行了  我这边就是这样做的很准呢 ...

精度问题这样就可以解决吗?我感觉不行啊, 我采集的电压为0.306~0.310之间变动,分压倍数为750。以下就扩大了太多倍了啊。这怎么解决,,为啥万用表测市电那端能稳定在0.5V之间变动呢?这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