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论坛怎样发图片啊

楼主(2015-10-19):
请问论坛怎样发图片啊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来教你啊。

网友B:
在回复栏 点高级模式

网友C:
回复这里不是可以直接上传么,亲。

网友D:
图片弄好了。传到网上。然后 点回复上面的工具栏的第三个图标,那个图片样式的。 把你图片网络地址粘贴到地址那里就可以了。 不用是你自己电脑的文件路径。那个没有用, 得是网络位置

网友D:
上面那个图片是传到百度空间的。

网友E:
都是用高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