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wm8962

楼主(2015-10-19):
root, ev, ic, vi, ICE
wm8962 始终不能得到声音输出,只是刚开始播放的时候“啪”一声,内核和uboot里的引脚也改了
打印信息如下:
wm8962 0-001a: customer id 0 revision D
input: WM8962 Beep Generator as /devices/platform/imx-i2c.0/i2c-0/0-001a/input/input3
asoc: wm8962 <-> imx-ssi.1 mapping ok
input: wm8962-audio DMIC as /devices/platform/soc-audio.5/sound/card0/input4
input: wm8962-audio Ext Spk as /devices/platform/soc-audio.5/sound/card0/input5
ALSA device list:
  #0: wm8962-audio

root@freescale /dev/snd$ ls -l
crw-rw----    1 root     root      116,   0 Jan  1 00:00 controlC0
crw-rw----    1 root     root      116,  24 Jan  1 00:00 pcmC0D0c
crw-rw----    1 root     root      116,  16 Jan  1 00:00 pcmC0D0p
crw-rw----    1 root     root      116,  33 Jan  1 00:00 timer

root@freescale ~$ aplay -l
**** List of PLAYBACK Hardware Devices ****
card 0: wm8962audio [wm8962-audio], device 0: HiFi wm8962-0 []
  Subdevices: 1/1
  Subdevice #0: subdevice #0
root@freescale ~$

root@freescale ~$ aplay BuzzingBee.wav
Playing WAVE 'BuzzingBee.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22050 Hz, Mono

root@freescale ~$ arecord -r 44100 -c 2 -f S16_LE -t wav -d 30 test.wav
Recording WAVE 'test.wav' : Signed 16 bit Little Endian, Rate 44100 Hz, Stereo

网友A:
看上去驱动已经是ok了......是按照官方的设计来的么......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开发板用的是audio3,管脚配置如下:
        MX6Q_PAD_CSI0_DAT4__AUDMUX_AUD3_TXC,
        MX6Q_PAD_CSI0_DAT5__AUDMUX_AUD3_TXD,
        MX6Q_PAD_CSI0_DAT6__AUDMUX_AUD3_TXFS,
        MX6Q_PAD_CSI0_DAT7__AUDMUX_AUD3_RXD,
我们的板子用的audio5,管脚配置如下:
        MX6Q_PAD_KEY_COL0__AUDMUX_AUD5_TXC,
        MX6Q_PAD_KEY_ROW0__AUDMUX_AUD5_TXD,
        MX6Q_PAD_KEY_COL1__AUDMUX_AUD5_TXFS,
        MX6Q_PAD_KEY_ROW1__AUDMUX_AUD5_RXD,
把audio3改成audio5之后,wm8962_data 结构中的ext_port 通道要由3改成5,之前由于此项没有改所以一直没有声音
代码如下:
static struct mxc_audio_platform_data wm8962_data = {
        .ssi_num = 1,
        .src_port = 2,
        .ext_port = 5,//3
        .hp_gpio = SABRESD_HEADPHONE_DET,
        .hp_active_low = 1,
        .mic_gpio = SABRESD_MICROPHONE_DET,
        .mic_active_low = 1,
        .init = mxc_wm8962_init,
        .clock_enable = wm8962_clk_enable,
};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当录音的时候要先将录音开关打开,默认是关闭的,命令如下:amixer sset 'MIXINR IN3R' 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开发板用的是audio3,管脚配置如下:
        MX6Q_PAD_CSI0_DAT4__AUDMUX_AUD3_TXC,
        MX6 ...

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