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25

楼主(2015-10-19):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用的是PIC16F1825这个单片机,发现RC4和RC5无法读到IO口的电平,查datasheet发现ANSELC这个寄存器无法配置RC4和RC5口的状态,请问有知道的大神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两个口没法用成数字IO口了?

网友A:
RC4 RC5口原本就没有模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4 RC5口原本就没有模拟功能

额,没有模拟功能?那就只能是数字IO?那应该怎么配置啊?反正读不出东西,都是0;

网友B:
TRISC可以配置输入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SC可以配置输入和输出

数字IO跟输入输出还是有差别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字IO跟输入输出还是有差别的吧

有啊,你不是想设置成数字IO么?RC4,RC5没有模拟输入,只有数字IO,那么设置TRISC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你不是想设置成数字IO么?RC4,RC5没有模拟输入,只有数字IO,那么设置TRISC就行了。 ...

谢谢!!!!: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