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机械臂用的电机是舵机吗,谁知道怎么驱动?

楼主(2015-10-19):
在网上查了很久,都说一般用的舵机是3脚的,或者也有5脚的,但是这个却是4脚的。用驱动3脚舵机的程序驱动也没有任何反应。有点迷糊了。这个机械臂是之前在淘宝淘的残次品小海宝的机械臂,现在想把里面的主控芯片全换了,自己写代码进去控制。如果有大神知道怎么控制或者原理,还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打开盖子,看看线和电机怎么连的就清楚了。

网友B:
拆开就明白了。。。看线猜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盖子,看看线和电机怎么连的就清楚了。

不行啊。外壳被封死了,除非用暴力硬拆,不然打不开盖子。

网友C:
这个没接触过呢;

网友D:
6V,3.3V,信号线,地线,很明白吧,6V是动力电源,3.3V是信号电源

楼主:
研究了几天,已经成功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V,3.3V,信号线,地线,很明白吧,6V是动力电源,3.3V是信号电源

已经成功驱动 了。这个是4V驱动的,3.3V也是信号线,电源是那个6V那个接口。板上的6V估计是厂商弄错了。测试了,不能接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