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有STM32F3的UART库吗

楼主(2015-10-19):
可以直接拿来用的?谢谢。

网友A:
不是可以使用cubeMX自动生成的吗,楼主可以试试。另外那个cubeF3里面是有例程和HAL库函数的。

网友B:
针对STM32F3系列的嵌入式软件(包括HAL底层驱动、USB、文件系统、RTOS、触摸感应 – 例程可直接运行在ST板子上)
(Embeded software for STM32 F3 series(HAL low level drivers, USB, File system, RTOC, Touch Sensing, Graphic - coming with examples running on ST boards)
类型
文档标题
格式
版本
文件大小
下载次数

英文文档DM00116575pdf2377.59KB143
附件STM32CubeF31.2.000

网友C:
楼上的资料全,cubeF3里也是有的

网友D:
没有可以直接用的吧,都得修改成适合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