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解这个晶振输出波形对不对?

楼主(2015-10-19):
电源直接焊在有源晶振的管脚上,示波器探针直接夹在信号输出端,别的什么都没接,波形如图。都说有源晶振的波形是正弦波或者方波,但这个波形像三角波啊,波形到底对不对?示波器是300M带宽的。

300带宽示波器波形

300带宽示波器波形

网友A:
不少有源晶振的输出波形就是这样(特别是输出频率较高的晶振),可以使用

网友B:
这么漂亮的波形。

网友C:
这个波形不太好哦
应该是正弦波, 或接近正弦波,可能是增益太大, 电压过冲吧

网友D:
探头用的50Ohm的还是1M的?10X了没?

网友E:
这个晶体波形识别肯定没有问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头用的50Ohm的还是1M的?10X了没?

不知道测试用的探头参数了,感觉质量不是太好,我用直连线,那种夹子的探头测试,波形就比较接近正弦波了。

网友F:
仍然用的是X1挡的可能灰常大

网友G:
示波器探头用X10挡测量晶振波形。

网友H:
可以用的,但是我有强迫症。。。修改电容电阻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测试用的探头参数了,感觉质量不是太好,我用直连线,那种夹子的探头测试,波形就比较接近正弦波了 ...

那建议你先把测试条件搞清楚再说,不然测出来的东西可能根本就不是实际的东西,那还讨论个啥?

网友I:
探头波形还是有点问题,但使用完全没有问题,识别按上升或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