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转:AT91SAM926x开发全流程

楼主(2015-10-19):
SAM926x Linux HowTo
本文的目的在于帮助AT91SAM926x(以下简称为SAM926x)的软件开发工程师从零开始,为SAM926x建立Linux运行环境。
在进行SAM926x Linux开发之前,需要建立开发环境
本文的行文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变化颇多,请谅解。
本文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
本文不会补充Linux的基本应用知识,请自行google。
本文涉及到的源码包都将收录于本站的开发板配套光盘。

SAM926x Linux的基本组成:
  • Bootstrap
  • U-boot
  • Kernel
  • Rootfs

Bootstrap可以在Windows PC上编译,其余的在Linux PC上编译。
各部分组成如下图:

基础知识
  • AT91SAM926x是什么?

如果你还没有搞懂这个问题,请不要继续往下看。请先参观一下本站论坛
  • Linux是什么?

简单地说,Linux是一套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类Unix操作系统,它主要用于基于Intel x86系列CPU的计算机上。这个系统是由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程序员设计和实现的。其目的是建立不受任何商品化软件的版权制约的、全世界都能自由使用的 Unix兼容产品。 Linux的出现,最早开始于一位名叫 Linus Torvalds的计算机业余爱好者,当时他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学生。他的目的是想设计一个代替 Minix(是由一位名叫 Andrew Tannebaum的计算机教授编写的一个操作系统示教程序)的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可用于 386、486或奔腾处理器的个人计算机上,并且具有 Unix操作系统的全部功能,因而开始了 Linux雏形的设计。 Linux以它的高效性和灵活性著称。它能够在 PC计算机上实现全部的 Unix特性,具有多任务、多用户的能力。 Linux是在 GNU公共许可权限下免费获得的,是一个符合 POSIX标准的操作系统。 Linux操作系统软件包不仅包括完整的 Linux操作系统,而且还包括了文本编辑器、高级语言编译器等应用软件。它还包括带有多个窗口管理器的 X-Windows图形用户界面,如同我们使用 Windows NT一样,允许我们使用窗口、图标和菜单对系统进行操作。
  • Linux与其他操作系统有什么区别?

Linux可以与 MS-DOS、OS/2、Windows等其他操作系统共存于同一台机器上。它们均为操作系统,具有一些共性,但是互相之间各有特色,有所区别。 目前运行在 PC机上的操作系统主要有Microsoft的MS-DOS、 Windows、 Windows NT、 IBM的 OS/2等。早期的 PC机用户普遍使用 MS-DOS,因为这种操作系统对机器的硬件配置要求不高,而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的飞速发展,硬件设备价格越来越低,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提高计算机的硬件配置,于是开始使用 Windows、Windows NT等具有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 Linux是新近被人们所关注的操作系统,它正在逐渐为PC机的用户所接受。那么,Linux与其他操作系统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下面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看一下Linux与MS-DOS之间的区别。在同一系统上运行Linux和MS-DOS已很普遍,就发挥处理器功能来说,MS-DOS没有完全实现x86处理器的功能,而Linux完全在处理器保护模式下运行,并且开发了处理器的所有特性。Linux可以直接访问计算机内的所有可用内存,提供完整的Unix接口。而MS-DOS只支持部分Unix的接口。 就使用费用而言,Linux和MS-DOS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与其他商业操作系统相比,MS-DOS价格比较便宜,而且在PC机用户中有很大的占有率,任何其他 PC机操作系统都很难达到MS-DOS的普及程度,因为其他操作系统的费用对大多数PC机用户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Linux是免费的,用户可以从internet上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它的版本,而且可以任意使用,不用考虑费用问题。 就操作系统的功能来说,MS-DOS是单任务的操作系统,一旦用户运行了一个MS-DOS的应用程序,它就独占了系统的资源,用户不可能再同时运行其他应用程序。而Linux是多任务的操作系统,用户可以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程序。
  • 从哪里可以获得Linux的源代码?

kernel source
linux4sam kernel patch
  • 什么是GPL?

通用性公开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简称GPL)。GPL同其它的自由软件许可证一样,许可社会公众享有运行、复制软件的自由;发行传播软件的自由;获得软件源码的自由,以及改进软件并将自己作出的改进版本向社会发行传播的自由。GPL还规定,只要这种修改文本的整体或者其某个部分来源于遵循GPL的程序,则该修改文本的整体就必须按照GPL流通,不仅该修改文本的源码必须向社会公开,而且对于这种修改文本的流通不准许附加修改者自己做出的限制。因此,遵循GPL流通的程序不能同非自由的软件合并。GPL所表达的这种流通规则称为copyleft,表示与copyright(版权)的概念“相左”。
  • 哪里有GPL的许可证文本?

一般遵循GPL的软件都会在软件包内包含GPL许可证文本。
也可以到下面网站查看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开发环境
开发Linux应用,需要:
  • 一台Linux PC(可以是虚拟机,以下简称为Linux开发机)

可以安装主流的Linux发行版本,比如ubuntu,Fedora等等。
标准的发行版本可能并没有包括所有开发中需要的组件。开发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通过网络安装。
如果采用虚拟机方式,可以选择虚拟机软件如Virtual PC,VMware, VirtualBox等。安装完成后需要”打通”虚拟机与宿主机的共享通道,可以使用Linux的samba或者使用虚拟软件提供的第三方工具。
使用虚拟机,请保证虚拟机硬盘足够大。可以使用8GB硬盘作为第一硬盘,安装系统;而另外再虚拟一块硬盘,用于编译和工作。
  • 可用的网络

基于两个原因:
1. 开发初期使用NFS会比较方便。
2. Linux开发机安装组件。

  • 开发机上所需要的基本程序开发工具

比如gcc(GCC-HOWTO)等。
  • 目标板所用的交叉编译器

所谓交叉编译器,就是指在开发机上运行,编译结果在另外架构的平台上运行。
这里的交叉编译器指的就是ARM交叉编译器。编译器在Linux x86上将源代码编译成ARM体系结构适用的可执行文件。
Linux下可以使用的ARM交叉编译器很多,经过测试,本站推荐使用arm-none-linux-gnueabi,在下载页面选择GNU/Linux对应的软件包。
下载后在Linux开发机上解压缩,并将工具链bin文件夹(arm-none-linux-gnueabi-gcc所在文件夹)添加到系统PATH,即可完成安装。
  • 目标烧写(编程)工具

有了编译的输出,还需要编程工具将其固化到SAM926x的板子上运行。这个过程就是编程的过程。
由于SAM926x提供了SAM-BA工具,所以最基本的方式就是通过USB口利用SAM-BA软件下载。SAM-BA软件使用教程
如果对编程速度有高的要求,可以选择第三方编程器。
  • 硬件仿真器

可以用于对bootstrap与u-boot进行调试,方便定位可能的问题。
Linux下可以使用软件的方法debug,比如打log,或者使用GDB

SAM926x Linux 基础
启动过程
本文主要讲述从Data Flash上启动的过程,NAND flash启动,NOR Flash启动请参考相关文档。
  • 处理器复位,根据BMS引脚的设置,选择从内部ROM启动(NOR Flash启动方式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 ROM中的代码开始运行,初始化处理器和必要的外设,比如DBGU,USB device port。然后开始从Data Flash或NAND的0地址检索合法(具体参考数据手册的boot program的章节)的启动程序,也就是Bootstrap。
  • 如果合理的Bootstrap存在,ROMBOOT将其复制到内部SRAM并跳转到Bootstrap运行。如果没有,检测其它支持启动的存储介质,如果都没有,则等待DBGU或者USB口的连接,这部分内容请参考SAM-BA手册。
  • Bootstrap将初始化一些设备,主要是Data Flash或NAND与SDRAM,然后从Data Flash或NAND的特定位置(在Bootstrap源代码中指定)将U-boot复制到SDRAM的指定位置,然后跳转到U-boot开始位置运行。
  • U-boot根据环境变量(bootcmd)加载Linux Kernel的image。加载完成后跳转到Kernel运行,并传递启动参数(bootargs)。
  • Linux Kernel开始运行,加载相关驱动,并加载rootfs。其中的细节,可以参考Linux书籍。

Data Flash Boot Mem Map

  • Internal Flash 在sam926x上是ROM
  • Data Flash的分区在u-boot下指定,上图显示的是新分区,和现在的例子不同
  • NAND FLASH(128MB)平均分为两个分区,分区0作为rootfs(JFFS2格式),分区1由用户定义

NAND Flash Boot Mem Map

  • 图中所示为页面大小为2048字节的NAND,一个block(NAND擦除的最小单位)为128KB,也就是0x20000
  • 图上为ATMEL官方分区,kernel image从2MB开始,到4MB结束,大小不能超过2MB
  • 本站例子中的kernel image从0xA0000开始,结束地址相同,也是4MB,使得kernel image可以超过3MB

Bootstrap
Bootstrap用于加载一段程序到SDRAM运行,本文关注于加载u-boot的应用。
Bootstrap可以称作(程序员可见的)一级boot,实际上芯片内部还有个BOOTROM,也就是SAM-BA的启动程序。关于芯片内部BOOTROM程序的运行流程和详细描述,请参考数据手册的相关章节(Boot Program)。
Bootstrap的代码由芯片上的BOOTROM根据一定的规则(0x14处的数据由特殊含义,这也是烧写一级boot时需要选择send boot file的原因)加载到内部SRAM运行。
Bootstrap的代码很短,主要原因在于SAM926x内部SRAM的限制。其主要工作就是初始化SDRAM和相关存储器(Data Flash, NAND),然后加载u-boot到SDRAM指定位置并开始运行u-boot。

下载Bootstrap代码
ATMEL bootstrap源代码
下载后展开压缩包。

Bootstrap源代码结构
Bootstrap源代码由共用的硬件驱动,比如SDRAM,NAND,DATA Flash等,库文件,头文件等组成。
新的Bootstrap代码中包含了一个PDF格式的说明文件,包含在doc文件夹下。
主要的地方在board文件夹下,也就是不同板子的项目所在。根据板子的启动配置不同,同一个板子的文件夹下有不同的目标配置,比如dataflash与nandflash。进入不同的目标配置文件就可以看到该目标配置的配置文件(*.h)及Makefile。

Bootstrap目标配置文件
以SAM9261 Data flash bootstrap为例说明配置文件的作用:
Bootstrap-v1.11\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at91sam9261ek.h:
#ifndef _AT91SAM9261EK_H#define _AT91SAM9261EK_H /* ******************************************************************* *//* PMC Settings                                                        *//*                                                                     *//* The main oscillator is enabled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e c_startup *//* and MCK is switched on the main oscillator.                         *//* PLL initialization is done later in the hw_init() function          *//* ******************************************************************* */#define        MCK_100 #ifdef MCK_100 #define MASTER_CLOCK                (198656000/2)#define PLL_LOCK_TIMEOUT        1000000 #define PLLA_SETTINGS        0x2060BF09#define PLLB_SETTINGS        0x10483F0E /* AC characteristics *//* DLYBS = tCSS= 250ns min and DLYBCT = tCSH = 250ns */#define DATAFLASH_TCSS                (0x1a << 16)        /* 250ns min (tCSS) <=> 12/48000000 = 250ns */#define DATAFLASH_TCHS                (0x1 << 24)        /* 250ns min (tCSH) <=> (64*1+SCBR)/(2*48000000) */ #else        /* 133 MHz */ #define MASTER_CLOCK                (250000000/2)#define PLL_LOCK_TIMEOUT        1000000 #define PLLA_SETTINGS        0x20D8BF10#define PLLB_SETTINGS        0x10483F0E/*#define MASTER_CLOCK                (266000000/2)#define PLL_LOCK_TIMEOUT        1000000 #define PLLA_SETTINGS        0x2064BF07#define PLLB_SETTINGS        0x10483F0E*/#define DATAFLASH_TCSS                (0xf << 16)        /* 250ns min (tCSS) <=> 12/48000000 = 250ns */#define DATAFLASH_TCHS                (0x2 << 24)        /* 250ns min (tCSH) <=> (64*1+SCBR)/(2*48000000) */ #endif /* Switch MCK on PLLA output PCK = PLLA = 2 * MCK */#define MCKR_SETTINGS                (AT91C_PMC_PRES_CLK | AT91C_PMC_MDIV_2)#define MCKR_CSS_SETTINGS        (AT91C_PMC_CSS_PLLA_CLK | MCKR_SETTINGS) /* ******************************************************************* *//* DataFlash Settings                                                  *//*                                                                     *//* ******************************************************************* */#define AT91C_BASE_SPI        AT91C_BASE_SPI0#define AT91C_ID_SPI        AT91C_ID_SPI0 /* SPI CLOCK */#define AT91C_SPI_CLK                 33000000 #define DF_CS_SETTINGS                 (AT91C_SPI_NCPHA | (AT91C_SPI_DLYBS & DATAFLASH_TCSS) | (AT91C_SPI_DLYBCT & DATAFLASH_TCHS) | ((MASTER_CLOCK / AT91C_SPI_CLK) << 8)) /* ******************************************************************* *//* BootStrap Settings                                                  *//*                                                                     *//* ******************************************************************* */#define AT91C_SPI_PCS_DATAFLASH                AT91C_SPI_PCS0_DATAFLASH        /* Boot on SPI NCS0 */ #define IMG_ADDRESS                 0x8400                        /* Image Address in DataFlash */#define        IMG_SIZE                0x33900                        /* Image Size in DataFlash    */ #define MACH_TYPE       0x350       /* AT91SAM9261-EK */#define JUMP_ADDR                0x23F00000                /* Final Jump Address               */ /* ******************************************************************* *//* Application Settings                                                *//* ******************************************************************* */#undef CFG_DEBUG#define CFG_DATAFLASH#define CFG_HW_INIT#define CFG_SDRAM #endif        /* _AT91SAM9261EK_H */
  • 根据data flash配置,设置时序及data flash片选
  • 设置被加载的代码(u-boot, for Linux)的加载源地址(data flash中),及加载目标地址(SDRAM中),以及代码加载长度

加载的起始地址必须与分区表一致,代码长度也必须适合编译输出的u-boot。
  • 定义为Dataflash启动,不使用DEBUG的输出

下载Windows下的编译器arm-elf-gcc
WinARM:The gnu-toolchain and several tools and samples for ARM controller/processors for MS-Windows-Platforms
GNU ARM™ toolchain for CygWin, Linux and MacOS
YAGARTO GNU ARM toolchain
Sourcery G++ Lite ARM EABI
选一即可。
直接安装即可,不同的软件可能需要不同的配置,比如添加路径到PATH。可以参考软件的release notes。
下面的编译过程以GNU ARM + cygwin环境为例。
检验编译器安装:
$ which arm-elf-gcc
/cygdrive/d/_dsetup/arm/gnuarm/bin/arm-elf-gcc

$ arm-elf-gcc -v
Using built-in specs.
Target: arm-elf
Configured with: ../gcc-4.3.2/configure –target=arm-elf –prefix=/c/gnuarm –enable-interwork –enable-multilib –with-
float=soft –with-newlib –with-headers=../newlib-1.16.0/newlib/libc/include –enable-languages=c,c++
Thread model: single
gcc version 4.3.2 (GCC)

编译Bootstrap
Bootstrap for SAM9261 Dataflash
在\Bootstrap-v1.11\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文件下输入:

$ make输出:
rm -f *.o *.bin *.elf *.map
arm-elf-gcc -g -mcpu=arm9 -c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DTOP_OF_MEM=0x328000 ../../../crt0_gnu.S -o crt0_gnu.o
arm-elf-gcc -c -g -mcpu=arm9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board/at91sam9261ek/at91sam9261ek.c -o at91sam9261ek.o
arm-elf-gcc -c -g -mcpu=arm9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main.c -o main.o
arm-elf-gcc -c -g -mcpu=arm9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driver/gpio.c -o gpio.o
arm-elf-gcc -c -g -mcpu=arm9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driver/pmc.c -o pmc.o
arm-elf-gcc -c -g -mcpu=arm9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driver/debug.c-o debug.o
arm-elf-gcc -c -g -mcpu=arm9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driver/sdramc.c -o sdramc.o
arm-elf-gcc -c -g -mcpu=arm9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driver/dataflash.c -o dataflash.o
arm-elf-gcc -g -mcpu=arm9 -c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DTOP_OF_MEM=0x328000 ../../../lib/_udivsi3.S -o _udivsi3.o
arm-elf-gcc -g -mcpu=arm9 -c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DTOP_OF_MEM=0x328000 ../../../lib/_umodsi3.S -o _umodsi3.o
arm-elf-gcc -c -g -mcpu=arm9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lib/div0.c -o div0.o
arm-elf-gcc -c -g -mcpu=arm9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lib/udiv.c -o udiv.o
arm-elf-gcc -c -g -mcpu=arm9 -Os -Wall -DAT91SAM9261 -I./../../../board/at91sam9261ek/dataflash ../../../lib/string.c -o string.o
arm-elf-gcc -nostartfiles -nostdlib -Wl,-Map=dataflash_at91sam9261ek.map,–cref -T ../../../elf32-littlearm.lds -Ttext 0x300000 -n -o dataflash_at91sam9261ek.elf crt0_gnu.o at91sam9261ek.o main.o gpio.o pmc.o debug.o sdramc.o dataflash.o _udivsi3.o _umodsi3.o div0.o udiv.o string.o
arm-elf-objcopy –strip-debug –strip-unneeded dataflash_at91sam9261ek.elf -O binary dataflash_at91sam9261ek.bin
生成的dataflash_at91sam9261ek.bin就是Bootstrap的启动文件,需要通过SAM-BA 以 send boot file的方式烧写到data flash。

Bootstrap for SAM9263 Dataflash
由于官方默认时钟频率为16MHz,而板子上使用的是18MHz,因此需要修改源代码:Bootstrap-v1.11\board\at91sam9263ek\dataflash\at91sam9263ek.h:
#define    CRYSTAL_16_36766MHZ        1修改为
#define    CRYSTAL_18_432MHZ    1修改代码后使用make即可编译生成板子适用的data flash bootstrap的代码。

Bootstrap for SAM9263 Nand
由于官方默认时钟频率为16MHz,而板子上使用的是18MHz,因此需要修改源代码:Bootstrap-v1.11\board\at91sam9263ek\nandflash\at91sam9263ek.h:
#define    CRYSTAL_16_36766MHZ        1修改为
#define    CRYSTAL_18_432MHZ    1修改代码后使用make即可编译生成板子适用的nand bootstrap的代码。

U-boot
U-boot是一个庞大的公开源码的软件。支持一系列的ARM体系(但不仅限于ARM体系结构),包含常见的外设的驱动,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板极支持包。

U-BOOT是由PPCBOOT发展起来的,是PowerPC、ARM9、Xscale、X86等系统通用的Boot方案。u-boot是一个open source的bootloader。

为什么需要u-boot?显然可以将Linux直接烧入flash,仅使用简单的引导装载程序(bootloader)加载。但是从软件升级的角度,程序的健壮程度,支持的外设等等来说,一款强大的bootloader能极大提高程序开发效率:
  • U-boot可以在开发初期测试大部分外设
  • U-boot可以使用网络,USB等方式加载kernel image,不需要每次都烧写,既节省时间,又避免flalsh/NAND的损坏
  • 丰富的FLASH/NAND编程功能的支持,可以用于代码的烧写

下载U-boot源代码
该页面提供了一个FTP链接,直接从其FTP下载。
本文使用的U-boot版本为2008.10
对于下载下来的u-boot-2008.10.tar.bz2文件,使用下面命令解压:
tar jxvf u-boot-2008.10.tar.bz2

U-boot代码简介
U-boot的代码比较多,但是一般开发过程中关注board与inculde/configs即可。
board目录包含了各种板子的绝大部分板级支持。
inculde/configs中以板子命名的头文件定义了该板子的各种配置,比如对网络的支持,JFFS2,USB的支持等。修改头文件就可以改变板子的配置。

更改U-boot源代码
  • 修改Makefile以指定工具链

u-boot-2008.10/Makefile:
默认使用arm-linux-工具链:
ifeq ($(ARCH),arm)CROSS_COMPILE = arm-linux-endif修改为上面安装的arm-none-linux-gnueabi-工具链:
ifeq ($(ARCH),arm)CROSS_COMPILE = arm-none-linux-gnueabi-endif
  • 针对本站的SAM926x开发板,必须修改源代码的一些相关配置部分,比如时钟频率(SAM9263),LCD时序参数(SAM9261,SAM9263)。

SAM9261
需要修改LCD时序参数,以适合本站的竖屏。
u-boot-2008.10\board\atmel\at91sam9261ek\at91sam9261ek.c:修改结构体:
vidinfo_t panel_info = {        vl_col:                240,        vl_row:                320,        vl_clk:                4965000,        vl_sync:        ATMEL_LCDC_INVLINE_INVERTED |                        ATMEL_LCDC_INVFRAME_INVERTED,        vl_bpix:        3,        vl_tft:                1,        vl_hsync_len:        5,        vl_left_margin:        1,        vl_right_margin:33,        vl_vsync_len:        1,        vl_upper_margin:1,        vl_lower_margin:0,        mmio:                AT91SAM9261_LCDC_BASE,};为
vidinfo_t panel_info = {        vl_col:                240,        vl_row:                320,        vl_clk:                4965000,        vl_sync:        ATMEL_LCDC_INVLINE_INVERTED |                        ATMEL_LCDC_INVFRAME_INVERTED,        vl_bpix:        3,        vl_tft:                1,        vl_hsync_len:        96,        vl_left_margin:        48,        vl_right_margin:16,        vl_vsync_len:        2,        vl_upper_margin:31,        vl_lower_margin:12,        mmio:                AT91SAM9261_LCDC_BASE,};

SAM9263
  • 修改LCD时序参数:

u-boot-2008.10\board\atmel\at91sam9263ek\at91sam9263ek.c:

vidinfo_t panel_info = {        vl_col:                240,        vl_row:                320,        vl_clk:                4965000,        vl_sync:        ATMEL_LCDC_INVLINE_INVERTED |                        ATMEL_LCDC_INVFRAME_INVERTED,        vl_bpix:        3,        vl_tft:                1,        vl_hsync_len:        5,        vl_left_margin:        1,        vl_right_margin:33,        vl_vsync_len:        1,        vl_upper_margin:1,        vl_lower_margin:0,        mmio:                AT91SAM9263_LCDC_BASE,};修改为:
vidinfo_t panel_info = {        vl_col:                240,        vl_row:                320,        vl_clk:                4965000,        vl_sync:        ATMEL_LCDC_INVLINE_INVERTED |                        ATMEL_LCDC_INVFRAME_INVERTED,        vl_bpix:        3,        vl_tft:                1,        vl_hsync_len:        96,        vl_left_margin:        48,        vl_right_margin:16,        vl_vsync_len:        2,        vl_upper_margin:31,        vl_lower_margin:12,        mmio:                AT91SAM9263_LCDC_BASE,};
  • 时钟频率

u-boot-2008.10\include\configs\at91sam9263ek.h:
从16MHz
/* ARM asynchronous clock */#define AT91_CPU_NAME                "AT91SAM9263"#define AT91_MAIN_CLOCK                199919000        /* from 16.367 MHz crystal */#define AT91_MASTER_CLOCK        99959500        /* peripheral = main / 2 */#define CFG_HZ                        1000000                /* 1us resolution */ #define AT91_SLOW_CLOCK                32768        /* slow clock */修改为18MHz:
/* ARM asynchronous clock */#define AT91_CPU_NAME                "AT91SAM9263"#define AT91_MAIN_CLOCK                (198656000)        /* from 18.432 MHz crystal */#define AT91_MASTER_CLOCK        (198656000/2)        /* peripheral = main / 2 */#define CFG_HZ                        1000000                /* 1us resolution */ #define AT91_SLOW_CLOCK                32768        /* slow clock */

编译U-boot
在编译前运行下面命令:

# make distclean清除以前所有编译结果。

SAM9261
# make at91sam9261ek_config# make

SAM9263
# make at91sam9263ek_config# make

编译输出
  • u-boot-2008.10/u-boot

u-boot编译输出的ELF文件,可以用于调试。
  • u-boot-2008.10/u-boot.bin

u-boot.bin就是u-boot的烧写文件,按照分区表(必须与Bootstrap的一致),将其烧写,并由Bootstrap加载。
更改配置编译后需要注意u-boot.bin的大小,保证Bootstrap会将全部的u-boot.bin复制到SDRAM并运行。
  • u-boot-2008.10/tools/mkimage

用于将Linux kernel编译输出的zImage转换为U-boot所支持的uImage。
将此文件安装到Linux PC,如将此文件复制到/usr/local/sbin,并将/usr/local/sbin添加到系统路径(一般Ubuntu默认系统路径就包含/usr/local/sbin,可以使用echo $PATH检查)。
mkimage使用详解

U-boot环境变量
U-Boot通过环境变量(env)为用户提供一定程度的可配置性,这些环境变量包括串口终端所使用的波特率(baudrate)、启动操作系统内核的参数(bootargs)、本地IP地址(ipaddr)、网卡MAC地址(ethaddr)等等.
环境变量可以固化到非易失性存储介质中,使用printenv / saveenv命令来查看和修改。

Kernel
现在的Linux Kernel源码包很大,包含了各种体系架构,板级支持包,设备驱动。
编译Kernel源代码需要一些必要的基础支持,推荐大家google。
下面的描述以Linux-2.6.27为例。

下载Kernel源代码
展开内核源码包:

# tar jxvf linux-2.6.27.tar.bz2将两个补钉文件直接复制到展开的内核源代码目录下,并在内核目录下运行系列命令按顺序打补钉:

# zcat 2.6.27-at91.patch.gz | patch -p1# zcat 2.6.27-at91-exp.3.patch.gz | patch -p1

修改Kernel源代码
SAM9261
  • 修改NAND分区

linux-2.6.27\arch\arm\mach-at91\board-sam9261ek.c:

/* * NAND flash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__initdata ek_nand_partition[] = {        {                .name        = "Bootstrap",                .offset        = 0,                .size        = SZ_4M,        },        {                .name        = "Partition 1",                .offset        = MTDPART_OFS_NXTBLK,                .size        = 60 * SZ_1M,        },        {                .name        = "Partition 2",                .offset        = MTDPART_OFS_NXTBLK,                .size        = MTDPART_SIZ_FULL,        },};本站的板子将128MB NAND平均分为两个分区,分区0作为rootfs,分区1未使用:
如果分区不同,在使用本站的一些例子时会出现VFS mount fail错误。

/* * NAND flash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__initdata ek_nand_partition[] = {        {                .name        = "Partition 1",                .offset        = 0,                .size        = 64 * SZ_1M,        },        {                .name        = "Partition 2",                .offset        = MTDPART_OFS_NXTBLK,                .size        = MTDPART_SIZ_FULL,        },};
  • 修改LCD时序

linux-2.6.27\arch\arm\mach-at91\board-sam9261ek.c:

/* TFT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at91_tft_vga_modes[] = {        {                .name                = "TX09D50VM1CCA @ 60",                .refresh        = 60,                .xres                = 240,                .yres                = 320,                .pixclock        = KHZ2PICOS(4965),                 .left_margin        = 1,                .right_margin        = 33,                .upper_margin        = 1,                .lower_margin        = 0,                .hsync_len        = 5,                .vsync_len        = 1,                 .sync                = FB_SYNC_HOR_HIGH_ACT | FB_SYNC_VERT_HIGH_ACT,                .vmode                = FB_VMODE_NONINTERLACED,        }};修改为本站的竖屏时序:

/* TFT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at91_tft_vga_modes[] = {        {                .name                = "TX09D50VM1CCA @ 60",                .refresh        = 60,                .xres                = 240,                .yres                = 320,                .pixclock        = KHZ2PICOS(4965),                 .left_margin        = 48,                .right_margin        = 16,                .upper_margin        = 31,                .lower_margin        = 12,                .hsync_len        = 96,                .vsync_len        = 2,                 .sync                = FB_SYNC_HOR_HIGH_ACT | FB_SYNC_VERT_HIGH_ACT,                .vmode                = FB_VMODE_NONINTERLACED,        }};
  • 添加ttyS*

linux-2.6.27\arch\arm\mach-at91\board-sam9261ek.c:

static void __init ek_map_io(void){        /* Initialize processor: 18.432 MHz crystal */        at91sam9261_initialize(18432000);         /* Setup the LEDs */        at91_init_leds(AT91_PIN_PA13, AT91_PIN_PA14);         /* DGBU on ttyS0. (Rx & Tx only) */        at91_register_uart(0, 0, 0);         /* set serial console to ttyS0 (ie, DBGU) */        at91_set_serial_console(0);}注册USART0到ttyS1, USART1到ttyS2:

static void __init ek_map_io(void){        /* Initialize processor: 18.432 MHz crystal */        at91sam9261_initialize(18432000);         /* Setup the LEDs */        at91_init_leds(AT91_PIN_PA13, AT91_PIN_PA14);         /* DGBU on ttyS0. (Rx & Tx only) */        at91_register_uart(0, 0, 0);         /* USART0 on ttyS1. (Rx & Tx only) */        at91_register_uart(AT91SAM9261_ID_US0, 1, 0);         /* USART1 on ttyS2. (Rx & Tx only) */        at91_register_uart(AT91SAM9261_ID_US1, 2, 0);         /* set serial console to ttyS0 (ie, DBGU) */        at91_set_serial_console(0);}:!:USART2的TXD与RXD所在引脚被NAND占用,因此不可使用。
添加后Linux启动时的信息提示:

atmel_usart.0: ttyS0 at MMIO 0xfefff200 (irq = 1) is a ATMEL_SERIALatmel_usart.1: ttyS1 at MMIO 0xfffb0000 (irq = 6) is a ATMEL_SERIALatmel_usart.2: ttyS2 at MMIO 0xfffb4000 (irq = 7) is a ATMEL_SERIAL

SAM9263
  • 修改分区

对于data flash启动方式,修改为两个分区:
如果分区不同,在使用本站的一些例子时会出现VFS mount fail错误。
linux-2.6.27\arch\arm\mach-at91\board-sam9263ek.c:

/* * NAND flash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__initdata ek_nand_partition[] = {        {                .name        = "Bootstrap",                .offset        = 0,                .size        = SZ_4M,        },        {                .name        = "Partition 1",                .offset        = MTDPART_OFS_NXTBLK,                .size        = 60 * SZ_1M,        },        {                .name        = "Partition 2",                .offset        = MTDPART_OFS_NXTBLK,                .size        = MTDPART_SIZ_FULL,        },};修改为:
/* * NAND flash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__initdata ek_nand_partition[] = {        {                .name        = "Partition 1",                .offset        = 0,                .size        = 64 * SZ_1M,        },        {                .name        = "Partition 2",                .offset        = MTDPART_OFS_NXTBLK,                .size        = MTDPART_SIZ_FULL,        },};
  • 修改LCD时序

linux-2.6.27\arch\arm\mach-at91\board-sam9263ek.c:

/* * LCD Controller */#if defined(CONFIG_FB_ATMEL) || defined(CONFIG_FB_ATMEL_MODULE)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at91_tft_vga_modes[] = {        {                .name                = "TX09D50VM1CCA @ 60",                .refresh        = 60,                .xres                = 240,                .yres                = 320,                .pixclock        = KHZ2PICOS(4965),                 .left_margin        = 1,                .right_margin        = 33,                .upper_margin        = 1,                .lower_margin        = 0,                .hsync_len        = 5,                .vsync_len        = 1,                 .sync                = FB_SYNC_HOR_HIGH_ACT | FB_SYNC_VERT_HIGH_ACT,                .vmode                = FB_VMODE_NONINTERLACED,        },};修改为:
/* * LCD Controller */#if defined(CONFIG_FB_ATMEL) || defined(CONFIG_FB_ATMEL_MODULE)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at91_tft_vga_modes[] = {        {                .name                = "TX09D50VM1CCA @ 60",                .refresh        = 60,                .xres                = 240,                .yres                = 320,                .pixclock        = KHZ2PICOS(4965),                 .left_margin        = 48,                .right_margin        = 16,                .upper_margin        = 31,                .lower_margin        = 12,                .hsync_len        = 96,                .vsync_len        = 2,                 .sync                = FB_SYNC_HOR_HIGH_ACT | FB_SYNC_VERT_HIGH_ACT,                .vmode                = FB_VMODE_NONINTERLACED,        },};
  • 修改时钟频率

linux-2.6.27\arch\arm\mach-at91\board-sam9263ek.c:
从16MHz
static void __init ek_map_io(void){        /* Initialize processor: 16.367 MHz crystal */        at91sam9263_initialize(16367660);         /* DGBU on ttyS0. (Rx & Tx only) */        at91_register_uart(0, 0, 0);         /* USART0 on ttyS1. (Rx, Tx, RTS, CTS) */        at91_register_uart(AT91SAM9263_ID_US0, 1, ATMEL_UART_CTS | ATMEL_UART_RTS);         /* set serial console to ttyS0 (ie, DBGU) */        at91_set_serial_console(0);}修改为18MHz:
static void __init ek_map_io(void){        /* Initialize processor: 16.367 MHz crystal */        at91sam9263_initialize(18432000); // 16367660         /* DGBU on ttyS0. (Rx & Tx only) */        at91_register_uart(0, 0, 0);         /* USART0 on ttyS1. (Rx, Tx, RTS, CTS) */        at91_register_uart(AT91SAM9263_ID_US0, 1, ATMEL_UART_CTS | ATMEL_UART_RTS);         /* set serial console to ttyS0 (ie, DBGU) */        at91_set_serial_console(0);}

配置Kernel源代码
SAM9261
at91sam9261ek_defconfig供参考下载at91sam9261ek_defconfig,并将其复制到内核源代码根目录下并改名为.config,覆盖原来的配置文件。
下载保存时注意文件类型,该文件时一个Linux文本文件(LF),而不是DOS格式文本文件(CRLF)。

# cp at91sam9261ek_defconfig .config运行kernel配置工具,比如make config(最基本的界面), make menuconfig(基于 ncurses 的界面), make gconfig(基于 gtk+ 的图形界面), make xconfig(基于 qt 的图形界面)。注意,各种图形界面依赖于开发机(Linux PC)上所安装的图形库,如果图形库不全,将不能启动。
在命令行启动配置时,不要忘记加上ARCH类型。比如:
make xconfig ARCH=arm通过图形界面配置比较方便,可以根据需要对内核的部分进行调整:
  • 使用touchscreen需要使能SPI,不选MMC/SD支持
  • 使用SD需要不选SPI,选择MMC/SD

配置完成,保存退出。运行下面命令编译内核,工具链使用arm-none-linux-gnueabi-: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视Linux PC的配置不同,完成编译的时间也不同。

SAM9263
使用kernel image
内核编译完成后会在 linux-2.6.27/arch/arm/boot 下生成zImage,这个就是Linux Kernel编译的输出文件。
下面需要使用编译U-boot生成mkimage将zImage转换为uImage:

# mkimage -A arm -O linux -T kernel -C none -a 0x20008000 -e 0x20008000 -n 'Linux-2.6.27' -d ./zImage ./uImage27.bin运行该命令即可生成U-boot可以加载的烧写文件。将uImage27.bin烧写到分区指定地址,通过设置U-boot下的环境变量加载。

Rootfs
开发资料
LCD 时序
LCD类型LCD尺寸xresyrespixclockleft_marginright_marginupper_marginlower_marginhsync_lenvsync_len
QVGA(240x320)3.5”竖2403204965KHz48161231962
4.3”宽4802729000KHz
VGA(640×480)5.6”横64048025175KHz19451231962
WVGA(800x480)5.0”横80048033000KHz40402913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