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 uart4中断出不来

楼主(2015-10-19):
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其他串口没有问题 电脑用ttl串口接uart4  一发数就卡死

网友A:
4和其他的有什么地方是不同的吧。

网友B:
可以通过cubeMX配置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和其他的有什么地方是不同的吧。

STM32 UART4 UART5 QiuGong
我是按照这篇帖子里的写的啊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cubeMX配置个试试看。

看着很帅的样子 谢谢您的推荐

网友C:
可能是STM32 UART4 UART5 QiuGong这个帖子不适合你的硬件呢

网友D:
用uart4前,看看你的片子有没有uart4,如果有看启动文件中有没有uart4,如果有看配置是否正确,其中包括IO重映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art4前,看看你的片子有没有uart4,如果有看启动文件中有没有uart4,如果有看配置是否正确,其中包括IO ...

查文档了 有啊 您说的启动文件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STM32 UART4 UART5 QiuGong这个帖子不适合你的硬件呢

有的 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art4前,看看你的片子有没有uart4,如果有看启动文件中有没有uart4,如果有看配置是否正确,其中包括IO ...

没占用这几个引脚啊 为什么要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art4前,看看你的片子有没有uart4,如果有看启动文件中有没有uart4,如果有看配置是否正确,其中包括IO ...

没有的话 是要自己加进去吗?
IMPORT  UART4_IRQHandler
IMPORT  UART5_IRQHandler

DCD  UART4_IRQHandler
DCD  UART5_IRQHandl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art4前,看看你的片子有没有uart4,如果有看启动文件中有没有uart4,如果有看配置是否正确,其中包括IO ...

为什么还是一进就卡死

网友E:
卡死,啥意思?
一直进入中断?
还是中断出不来?

看下中断标志位,什么中断标志位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死,啥意思?
一直进入中断?
还是中断出不来?

发送的标志已经清了啊 但还是卡住 卡在中断里

网友F:
中断配置代码是有点问题,但既然能进中断,那也问题不大。不然直接就HardFault了。

我用这个芯片5个串口同时用都没问题的呀,你再查查看是不是哪里有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断配置代码是有点问题,但既然能进中断,那也问题不大。不然直接就HardFault了。

我用这个芯片5个串口同 ...

唉 纠结一天了 查了半天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您加我个qq 帮我看看行不 1029285140

网友:
优先级分组不是设置一次就行了吗?怎么设置那么多遍呢

网友:
The table below gives the allowed values of the pre-emption priority and subpriority according
to the Priority Grouping configuration performed b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function
  ============================================================================================================================
    NVIC_PriorityGroup   |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Description
  ============================================================================================================================
   NVIC_PriorityGroup_0  |                0                  |            0-15             |   0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4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1  |                0-1                |            0-7              |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2  |                0-3                |            0-3              |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2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3  |                0-7                |            0-1              |   3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1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4  |                0-15               |            0                |   4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0 bits for subpriority
  ============================================================================================================================

设置成这个NVIC_PriorityGroup_0         PreemptionPriority  = 1; 可以这样设置吗??

网友G:
好好看看usart1 和 uart4 的NVIC设置有啥不一样

网友H:
NVIC一直都没研究透彻,这个功能太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好看看usart1 和 uart4 的NVIC设置有啥不一样

大神说下到底有啥不同 确实不太懂

网友:
The table below gives the allowed values of the pre-emption priority and subpriority according
to the Priority Grouping configuration performed b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function
  ============================================================================================================================
    NVIC_PriorityGroup   |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Description
  ============================================================================================================================
   NVIC_PriorityGroup_0  |                0                  |            0-15             |   0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4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1  |                0-1                |            0-7              |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2  |                0-3                |            0-3              |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2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3  |                0-7                |            0-1              |   3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1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_4  |                0-15               |            0                |   4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   0 bits for subpriority
  ============================================================================================================================

网友: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此项分组的PreemptionPriority优先级不能为1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网友B:
莫非是NVIC的问题?这个功能太大了,设置上肯定不好搞。

网友I:
莫非这个型号的芯片没4?

网友:
优先级分组用四位表示
由上面的英文可知
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能设置成  0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能设置成  0 - 15
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能设置成  0-1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能设置成  0 - 7
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能设置成  0-3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能设置成  0 - 3
NVIC_PriorityGroup_3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能设置成  0-15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能设置成  0
而你选择的是 NVIC_PriorityGroup_0   所以应该是只能设置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而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没有抢占优先级,你却设置了这个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的抢占优先级为 =1;

网友J:
好好看看你的中断服务程序,发完一个字节是会产生一个发送完的标志位的,没有清零是不会再发的

网友K:
NVIC比较灵活,需要好好研究

网友L:
进到中断里,出不来了?查看一下中断标志位

网友C:
中断响应了吗,中断标志位清除了吗

网友:
进到中断里,出不来了?查看一下中断标志位
应该是只能设置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而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没有抢占优先级

网友:
进中断后,中断有响应吗,清了标志位没

网友M:
NVIC一直都没研究透彻,这个功能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N:
卡死是什么意思?波特率有没有设置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卡死是什么意思?波特率有没有设置正确啊?

有啊 就是一接收到数据就开在中断里